[电源] 拆个科特c40空开

楼主(2024-01-26):
一个空开在没有大负荷的情况下老是跳,换掉,拆开看看。
拆开可以看到,进出线接口没有接触不良造成的高温,通断触点烧蚀也不是很严重。
开关边上那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那个旋钮是组装2P和3P联动机构用的!

网友:
无故跳闸就是构件变形或变性了。

网友A:
那个旋钮一般是组装成漏电断路器时用的,你看看不管你是1P、2P、3P、4P漏断路器都是可以拆开螺丝就可以分离出一个对应的空开出来,它们漏电断开就靠这个旋开后的洞洞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旋钮一般是组装成漏电断路器时用的,你看看不管你是1P、2P、3P、4P漏断路器都是可以拆开螺丝就可以分离 ...

那玩意叫附件连接口,这种小空开一般都是接的脱扣器
漏保也是脱扣器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