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三菱CNC机床的HF154S伺服电机,对地短路了

楼主(2024-01-26):
对地短路了,修过一次干脆换了

转子是磁钢,磁力很强

尾端是联轴器用来连接编码器

12组线圈

看看定子钢片居然是分段的,有大神来科普一下为啥不?

对地短路的原因找到了,这维修的人不严谨也很不厚道

网友:
不厚道,那是钱在作怪。

网友A:
对地短路与电机无关啊。

网友B:
接线柱修修,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短路与电机无关啊。

说说为什么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柱修修,问题不大~

这样干会影响GDP

网友(2024-03-05):
再坏了就没有必要修了,直接换新的吧。旧的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C: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转子从定子里拿出来时应该加一个防失磁铁圈,不加的话磁钢会有一定的失磁,这一点跟步进电机有点相似,装起来后能用,但是电流会变大,以前试验过,不过每个牌子都不一样,那些高端牌子的伺服电机电流增加会比较多,有些专用电机会严重增加电流到不能正常用。

网友D:
钱到位的话估计都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转子从定子里拿出来时应该加一个防失磁铁圈,不加的话磁钢会有一定的失磁,这一点跟步进 ...

定转子之间间隙很小,是拿出来之前塞进去(薄铁皮一圈),还是拿出来马上套个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转子之间间隙很小,是拿出来之前塞进去(薄铁皮一圈),还是拿出来马上套个圈?
...

拿一个厚点的铁圈,内径跟定子差不多,稍微粗一点也可以,放在定子线圈外面,能让转子从转子里出来后马上进到铁圈里就可以了,作用就是让转子磁钢的磁路一直保持闭合,能尽量少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个厚点的铁圈,内径跟定子差不多,稍微粗一点也可以,放在定子线圈外面,能让转子从转子里出来后马上 ...

谢谢科普,学习了

网友(2024-05-10):
成本不低啊,看着用料扎实

网友:
这磁钢是用啥粘的呀?胶水?感觉这样的工艺是不是靠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转子从定子里拿出来时应该加一个防失磁铁圈,不加的话磁钢会有一定的失磁,这一点跟步进 ...

拿出来就失磁是什么原理

网友C(2024-06-10):
引用 网友E:
拿出来就失磁是什么原理

永磁转子放在定子里时能形成一个闭合的磁路,这样磁力线不会有损失,能保持永磁转子的磁性不会下降,这样就不会造成定子线圈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推动转子以设定的力矩来旋转。
详细的原理和原因我也不懂,只是以前在某论坛上看到过,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但是至少要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楼主(2024-07-17):
引用 网友C:
永磁转子放在定子里时能形成一个闭合的磁路,这样磁力线不会有损失,能保持永磁转子的磁性不会下降,这样 ...

可惜后来扔了,要不可以装回去试试,系统有监测电机电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到位的话估计都好办

我老板给的钱应该是到位了,可惜他遇人不淑。找个不靠谱的二道贩子

楼主(2024-10-13):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转子从定子里拿出来时应该加一个防失磁铁圈,不加的话磁钢会有一定的失磁,这一点跟步进 ...

最近看微信视频号,有一家专业修主轴的,看到他们拆电主轴,转子也是磁钢,没看到有做保护
你说拆过之后电流增大,以我经历过的维修来看,会不会是电机零位和编码器零位有偏差。这个偏差足够大的话,开机上电即报警电流过大

网友:
转子会失磁这个事是一个专门维修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的老师傅在某个论坛里发的,伺服电机会存在零点偏差的问题,步进电机可不存在,步进电机的转子拿出来后不做磁路防护的话会失磁,重新装好后会扭矩变小或电流增大,具体增大多少要看具体情况,每个电机都是不一样的,貌似是使用越久的电机越容易失磁;这个事也不是说不这样做就不行,只是做一个防护以防万一而已。我有一个客户就是因为这个事报废了一个电机,一台进口设备上的一个调整用的步进电机轴承坏了,电机规格很特殊,设备年限也长了,买电机也不容易买到,决定换轴承,我跟他们说最好别把转子拿出来,防止失磁,他们的电工说拿出来没事,就拿出来转子换轴承,换完后装回去空载转的很正常,带载就时不时的丢步,丢步后系统就会报警,调大驱动器电流后能好点,但是电机很快发热烫手,后来实在是没法用了,买了个二手电机换上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