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硅脂还得用好的

楼主(2024-01-26):
办公室有一台台式机,i5 10600kF,8g内存,128g固态,最近发现风扇声音很大,看了进程,没发现异常。
原来以为风扇坏了,淘宝上买个新的换上,效果不明显。于是拆开散热器,发现原机自带的硅脂硬化了。
淘宝上买了日本信越7921,天猫店买的,应该是正品吧。
换上效果明显,风扇很安静。百度了下,发现现在很多电脑厂家,包括联想用的硅脂都比较差,有的还涂不满。

网友A:
7921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不太好涂

网友B:
硅脂时间久了最好换一下,特别是你都换风扇了,不顺带换一下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21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不太好涂

对,没有流动性,像橡皮泥一样

网友C:
学习了,以后要用散热硅脂。我好多时候把散热器直接放CPU上,也没见出现问题。

网友:
宝上假的好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脂时间久了最好换一下,特别是你都换风扇了,不顺带换一下硅脂 ...

公司的电脑,连在打印机上共用,没有更换动力啊。
声音太嘈了才想着换件。上次换风扇,没动下面的散热器,太懒了,呵呵

网友D:
我有好几管硅脂,从来没用过

网友E:
这种硅脂,在某宝上一搜一大把,都是假的吧;因为不可能进口那么多的,但是很多店子却在卖;楼主,你是哪个店铺买的,私信告知,我也去买一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好几管硅脂,从来没用过

时间长了就会失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后要用散热硅脂。我好多时候把散热器直接放CPU上,也没见出现问题。 ...

人家的10600KF是电老虎,怎么能不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的10600KF是电老虎,怎么能不热呢?

刚测了功耗,主机功耗待机时60多瓦,不知道算不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功耗,主机功耗待机时60多瓦,不知道算不算高

峰值估计125W,办公估计也得65W+

网友:
用了6年的养生壶的发热盘坏了,买个新的苏泊尔养生壶后觉得用着不顺手,决定更换老养生壶的发热盘,其中温度探头和温度保险用的是电脑上的硅脂,不知道能长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硅脂,在某宝上一搜一大把,都是假的吧;因为不可能进口那么多的,但是很多店子却在卖;楼主,你是哪个 ...

安利你个国产货高导DG-2。x宝上搜高导导热膏官方企业店

网友:
只要不是太稀的那种像水一样的,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买的2-5元的,,,跟水泥一样,,家里机器也混着,,,笔记本不敢这么搞。

网友G:
有谁知道工厂里是机械手还是人工涂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谁知道工厂里是机械手还是人工涂硅脂?

用钢网涂到散热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硅脂,在某宝上一搜一大把,都是假的吧;因为不可能进口那么多的,但是很多店子却在卖;楼主,你是哪个 ...

假货确实不少,极客温控和豫丰科技的我买过应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