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普通万用表的测温,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楼主(2024-01-26):
家里的几块万用表,都带测温功能,但原装的测温探头都找不到了,想在淘宝上购买探头,发现有热电偶和热电阻两种,不知道万用表用哪种?

网友A:
大部分是k型热电偶

网友:
我的那个万用表配的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k型热电偶

那就好,这种最常用,好更换

网友:
通常都是热电偶

网友:
大部分是热电偶

网友:
应该都是热电偶吧, 不行就找厂家问问

网友B:
一般都是10k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10k热电偶

请教这个10K表示什么含义,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10k热电偶

大电阻的是ntc热敏电阻,k型热电偶一般才10多Ω,万用表一般用的是k型热电偶,

网友:
这种误差很大吧

网友C:
万用表几乎没有用用热电阻的。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几乎没有用用热电阻的。至少我没见过

我那个owon xdm1241可以用pt100,也可以用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10k热电偶

瞎说 10K是 NTC 热电阻  热电偶都是几欧的。瞎说 10K是 NTC 热电阻  热电偶都是几欧的。

网友:
是热电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owon xdm1241可以用pt100,也可以用热电偶。

谢谢! 就是那个小台表吧?pt100用的是几线?

网友:
一些表电阻电偶都支持

网友:
热电阻变值到底是什么原因,请从业人士 内行给说说发贴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就是那个小台表吧?pt100用的是几线?

不客气,这个表说是小台表,其实很多设计都和手持表如出一辙,本身没有设计四线电阻的插座。
owon另一款贵点的插电台表,同样55000计数,估计芯片都是hy3131,就支持四线电阻。它也支持pt100,但至于pt100是不是四线就不清楚了。
————
pt100没四线真是令人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