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倍思充电宝PPQD2-20C

楼主(2024-01-26):
朋友的一个倍思充电宝“PPQD2-20C”   故障现象:按开机按钮显示剩余电量,对充电宝充电屏幕有反应,但冲不进去电量;用其对手机充电有反应,但没有输出。求维修思路和拆机方法

网友A:
黑色的盖子撬开,里面应该有两颗螺丝固定,然后四周超声波焊接的,用毛巾包住榔头轻轻起来

网友B:
没有电路图啊,这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盖子撬开,里面应该有两颗螺丝固定,然后四周超声波焊接的,用毛巾包住榔头轻轻起来 ...

黑色盖子下面除了胶什么都没有  ,看来是超声波焊接了,除非锤子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啊,这咋看

现在拆不开啊,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上的LTH7或4054充电管理芯片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超声波就麻烦了,无损比较难

网友:
暴露拆开再说啊.医生看病还得望闻问切呢.你这样问应该看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