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桶改装智能按压冲水感应器拆解

楼主(2024-01-26):
去年年初买了套传统马桶改装智能冲水套件,如下图:

原理就是电池盒放4块5号电池负责给冲水按压器供电,按压器安装在马桶冲水阀的上端替代手动按键,感应器感应到人离座后发信号给按压器下压冲水阀实现冲水。
结果我在给感应器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把感应器掉马桶里了,3秒内拿出来后拆开马上用纸巾擦干了电路板上的水,装上电池后就不好用了。本想再买一个结果发现这小东西竟然单卖50大洋,我买一套才109,索性不用了。

这是感应器正面

这是感应器背面

电路板正面,上面白色的是红外线发射端,红色的是led指示灯,黑色的是红外线接收端。原理大概是发射端不断发射红外线,有人体坐下后把红外线反射给接收端后,led指示灯亮起感应器开始计时,待人坐下超过7秒离开后发信号冲水,小于七秒丢弃冲水指令。

电路板背面

放大左

放大右

大佬们看看,这东西值50么?

网友A:
加装之后还能不能手动操作冲水。

网友:
厕所用品竟然连基本的防水都没有,差评

网友:
听起来感觉很高级

网友:
这算不算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一个单片机就能搞定

网友B:
站着浇它不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之后还能不能手动操作冲水。

如果马桶冲水按键分大小冲两个按键的话,这个控制器只控制一个键,剩下的那个可以用原马桶盖上的按键手动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着浇它不冲水?

是啊,现在感应器没反应。

网友:
掉水里仅仅擦干不行,要烘干。

网友:
防水效果做的差了一点儿

网友:
比较常见的是9V电池,这样的还真少见

网友:
太奢侈了,话说,这个坏了,估计没有师傅愿意维修,所以还是自己会折腾最好

网友:
如果在电路板加上防水胶的话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东西换一次电池能坚持多久?

网友:
怎么懒成这样, 按一下都嫌累?

网友:
还是手动的好

网友:
蛮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实现自动冲水不用转身去按确实更方便,就是价格贵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