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到底什么配件在耗电?待机功耗就62瓦了。

楼主(2024-01-26):
i5 10600kF,8g内存,128g固态。
用插座功率计简单测了下功耗,发现开机啥也不干,待机功耗就有62W了。而X390笔记本待机功耗只有9W。
怎么差距这么大?(台式机功耗仅指主机,不包含显示器,笔记功耗包括自带显示屏)

网友:
CPU,南桥,电源转化效率

网友:
一般是发热越厉害的硬件越耗电,主要是cpu和显卡。

网友:
啥都在耗电,CPU,电源,风扇,北桥

网友:
买电源一般都是看显卡和CPU是大头

网友:
你这个待机耗电有点高
我都E3V2待机才30-40W多,x4 640倒是60-90W左右

网友:
不说啥是显卡?
显卡虽然有电源管理,但空耗按型号不同也有10-50W

网友:
六十几瓦有点吓人,看看电源效率怎么样?

网友:
核显I5正常待机就二三十W

网友:
待机都60W的功率确实相当高了

网友:
5 10600kF    功耗120W

网友:
我基本用的两台电脑一台1241V3配rx550待机30瓦左右,游戏满载100瓦左右,另一台E5-2687W配rx570待机100瓦左右游戏240瓦往上,待机主要还是cpu耗电大,但耗电你不能用台式机和笔记本比,笔记本用的多数都是低功耗cpu

网友:
一般不是CPU就是显卡吧,主板和其他耗电不大

网友:
待机功耗60W左右应该也差不多。

把电源模式改成节能试试能不能低一点。

再来就是电源的效率也会影响10~20%。

网友:
j1900加个笔记本电源待机不到1瓦呢

网友:
电源效率是大问题。。

网友:
最近组了台 E5-2673V3主机, 显卡 R7 350 2G, 主板X99 D3M4, 待机功耗68W

网友:
我手头玩的一台E5 2690v4、X99、16G REG D4x2、1T SSD,用R7 350 2G亮机卡,主机待机是44W,如果扣除3个机箱风扇7W,实际主机待机是37W:如果用RX588,待机是53W含3个风扇……

网友:
重点是cpu和显卡,别的一般不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台进程占用CPU资源,我的老机子待机功耗才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