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黑群晖 折腾了一路

楼主(2024-01-26):
不知道,哪一天看到了黑群晖,就入坑了,大概一年时间了。。。
第一次用一个废旧笔记本成功搭建了,然后觉得这个笔记本存储空间太有限了,就开始了我的折腾之路了
因为手上有几个旧硬盘和1个垃圾CPUG645T,所以呢,综合看了一下,还是决定搭一个黑群晖。
由于本人比较喜欢质量好一点的东西,所以呢选了一些配件如下:
主板: 华硕P8H77-V,原生6个sata,大板子,接风扇方便,包邮价格:137
电源:台达铜牌350W电源, 包邮价格:68
内存:金士顿骇客神条2G*2,想着对内存需求不大,万一坏了一个,还有1个可以用。带马甲的总归是好的。 包邮价格:36
CPU风扇: AVC 1155 intel专用,, 包邮价格:15
功率仪: 听说大家对功耗都很介意,那我也要做到心里有数,得力电力监测器 , 包邮价格:40
SATA数据线: 太凌乱不好看,而且容易松动,买那种束一起的细线。 6口+4口,  包邮价格:48
SATA电源线: 太凌乱不好看,买那种束一起的,一分六。2根 包邮价格:23.6
ATX主板保护板:每次拿进拿出,拖个裸板,总感觉容易弄断了,搞一个: 包邮价格:38
改装硬盘盒:买8根金属条,包邮价格:10
喇叭线:报警没声音,有时候不知道,需要,包邮价格:2.5
杜邦延长线,用来外接风扇摆放的,一般风扇线比较短,不方便摆放,所以要延长,40P ,包邮价格:5.8
温控传感器:我打算放在一个空间13cm的阁楼里,温度高了,自动排风。自己有风扇,控制器+外壳,包邮价格:15
内存加多:最近想让NAS做更多的事情,内存再来16G 骇客身条,,包邮价格:100
硬盘:坏了一个,raid无法组了,得买吧,500G,包邮价格:58
合计总费用:596.9

功耗记录:一般不论什么情况,CPU满载时,功率仪上的数字也没有超过50W,正常情况平均大概时30W左右。
最近发觉用G645T cpu进行相册转码时,效率太慢,3个晚上,才40%进度,昨天手痒,换上i5-3475S,一个晚上就把进度拉到了90%。功率仪上的数字也没有超过50W,效率很满意,那就准备让这个U长期服役下去了。

楼主:
放在阁楼里面,噪音也可以控制的很不错。

网友:
都是好东西,恭喜楼主。我只用D525,相比太惨了。

网友A:
选取配件真费了功夫

网友B:
不加一个外壳吗,敞篷吃灰啊,黑裙性价比高

网友:
前几年坛里买的东方网力x86录像机主板还在吃灰,D2550的U.8个SATA口,弄个裙子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坛里买的东方网刀x86录像机主板还在吃灰,D2550的U.8个SATA口,弄个裙子准不错。 ...

硬盘录像机可以改成群辉吗?苦于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一个外壳吗,敞篷吃灰啊,黑裙性价比高

真阁楼哦,诶只有一个检修口,没有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配件真费了功夫

硬盘笼也废了老大劲儿了,自己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录像机可以改成群辉吗?苦于不会呀

这主板是X86的,用的Intel的D2550的CPU,可以装Windows和Linux,群晖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其实新出的N200很有潜力的样子。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整了一个。不过硬盘弄了一个10T的。安装上去群晖显示9.1T。J1900的CPu ,ATX电源,开机大概30W左右,一年算下来电费135块钱。

网友:
配个外壳  别裸奔了, 50来瓦   24小时开机的话功耗有点大

网友D:
裸奔啊,得搞个大机箱也好

网友:
这样裸露着不安全吧,不过如果放在阁楼面不动也还好,还是要考虑灰尘太多可能导致的风险

网友E:
我搞了一个 G4560的 CPU,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搞了一个 G4560的 CPU,无敌~

4560就无敌啦?要求低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奔啊,得搞个大机箱也好

搞了机箱,阁楼进不去啊

网友:
怎么不搞个机箱啊

网友:
要用小主机或笔记本,第一是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