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蚊香的PTC加热器

楼主(2024-01-26):
陶瓷座是绝缘的,上面还垫了云母片。这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不知道现在的还垫不垫。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类似一个能承受高温的电阻?

网友:
里面原来这样子

网友B:
有点像冰箱压缩机启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冰箱压缩机启动器?

是同类PTC陶瓷材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类似一个能承受高温的电阻?

属于“自带温控”的发热电阻。 非线性的。 电阻值取决于温度

网友:
温度越高,阻值越大,达到平衡就恒温了

网友C:
能改成加热台不、?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改成加热台不、?谢谢分享

做加热台这个温度上限低了,要更高温度的P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冰箱压缩机启动器?

老式大屁股彩电的消磁电阻里面也就是这玩意儿

网友:
也有一个,没拆开过

网友D:
现在的基本上都不见云母片了

网友:
貌似这种电蚊香用处不大,宾馆里有,一般夏天开空调也不点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基本上都不见云母片了

微波炉上我见过,烧个洞,我去淘宝买的云母片。

网友:
这个温度最高应该不到100摄氏度吧,基本没办法改其他有用的物品。

网友:
PTC上的镀层都没了。

网友E:
云母片什么作用

网友:
必须要的呀,塑料会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改成加热台不、?谢谢分享

不到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母片什么作用

绝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