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吹风坏了,拆开看看,型号CMJ01LX

楼主(2024-01-26):
故障现象是开机后有“吱吱~”的异响,风扇电机转起来好像不顺畅,初步怀疑电机轴承坏。

拆起来也简单,把手底下的螺丝卸了,翘掉风力开关,调温度的开关翘不掉,用力按下去,就可以拔出来把手外壳了,再卸掉把手上的螺丝

再卸掉把手上的螺丝,就可以打开把手了,可以看到电路板

电路板正反面

然后翘开进风口的防尘网,全是卡扣的

拿下进风口防尘网,可以看到电机扇叶

不修了!然后就弄了一个纸盒子全放里面了,买新的去

网友:
这中设计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暴力拆机,实际上这个还是可以修一下的

网友A:
电吹风居然这么多元件,看着就上档次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一次性的
松下的还好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居然这么多元件,看着就上档次

离子新科技,黑板谁看得到档次

网友:
若只是轻微刮蹭,可以将叶片修磨短一点

网友:
白色不耐脏。

网友:
渣米的设计就是一次性的,快速消费品外观不能还原,把电机电控拆下壳就丢了吧,新的一个几十没必要修

网友:
买新的哈哈哈

网友:
看上去很精致的样子。。。。。。

网友:
雷布斯牌,都是坑爹货

网友:
拆都拆了,难道不尝试修一下。

网友:
还是继续拆下去

网友:
控制板挺上档次的,这种设计压根不让你修

网友:
这种风太小了,那种无刷电机在手柄上的风大,我这短头发几秒就吹干了

网友:
刚出保质期不久吧?

网友:
做工还是很好的,可惜拆的不好,要先用热风枪加热塑料部分,有点韧性就好拆卡口了。

网友:
看电路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小米的质量不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