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美的洗碗机M10溢水/水位传感器故障

楼主(2024-01-26):
自从买了这台美的洗碗机(M10),就没再洗过碗,一天一次开洗碗机从不间断。虽说洗碗的准备功夫也不少(给洗碗机加水就是一件烦人的事),但也算省了一点麻烦事。昨天晚上加水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加了四大“碗”尽然没有叫唤,直到水溢出来,才意识到水箱的水位传感器坏了!美的的家电一向质量不咋的(家里的电冰箱、面包机都这个毛病),刚三年就出故障了!

Midea M10

Midea M10

马上动手修吧,不然就得手动洗碗了,看这两天正好冷空气南下,温度低着呢……

第一次拆这玩意,先研究一下结构,别冒然到处撬,搞不好就破相了。
还好,找到了关键位置,先拆掉洗碗机内部顶上的两颗螺丝,就可以把上盖打开了。

接着拆后板,没有螺丝,往上提就可以抽出。

左右侧板也很好拆,拧掉前后四颗螺丝,就可以轻松拿下。

拆完后的侧面

这是后面,形状复杂的水箱

水箱上部螺丝
水箱上部

终于看到水位传感器了,拆它可费了一番功夫,因为这个传感器是装在水箱里面,而水箱是密封打不开的。

水位传感器,较大白色圆柱状的东西是浮球,里面有磁铁。带线的那个圆柱体里面有磁性开关(干簧管),加满水后浮球上浮就接通开关。

这个水位传感器其实很简单,价格也不贵。但是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看来这个洗碗机用户量还是不够大啊,配件基本看不到。水位传感器倒是找到几种,可惜都是常闭开关。我这个是常开的,用不上。

没办法,自己动手术修了。
开关用环氧树脂封死的,只能破坏性的拆解了。先用钻头把里面掏空。

正好元件库存里有干簧管

焊接好

安装好,开口处封上硅胶

干簧管的位置要稍稍调整一下,让浮球上到顶时开关接通,万用表测试OK

下面的过程就轻车熟路了,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全部装回样。
加水,三碗半过后,开始愉快的鸣叫了,洗碗啰!

网友A:
需要手动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动灌水/?

哈哈,是的,手动加水款优点是无需安装,可以到处摆放

网友:
谢谢分享,强排水洗碗机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B:
不能连着自来水管自动注水吗?

网友C:
我买的机器人扫地机,我感觉不好用,还得侍候它,麻烦,不如拖把+吸尘器,不知这洗碗机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连着自来水管自动注水吗?

不能,设计就是手动加水的,适合一部分家庭后装使用。没有进水管,只有加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机器人扫地机,我感觉不好用,还得侍候它,麻烦,不如拖把+吸尘器,不知这洗碗机又如何 ...

总的来说,虽然不是全部还是解决了洗碗工作的一部分(80%)问题

网友:
可以改自动加水

网友:
估计可以改装,到水位自动断水,再在水箱里加一个低水位开关,到最低水位自动开闸放水

网友:
台上式的洗碗机,洗个三人套还可以

网友D:
可惜都是常闭开关。我这个是常闭的,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都是常闭开关。我这个是常闭的,用不上。

手误啊,“我这个是常开的”

网友:
有一些加湿器里面的水位控制都是使用磁铁圈加干簧管配套,效果不错。

网友:
洗碗机洗的干净吗?要不要加洗洁精

网友:
技术活,没有用过洗碗机,好不好用,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这要是送修,每个百八十下不来。

网友:
洗完后从哪排水?没下水道能行吗?

网友:
楼主备件库挺全的啊.干簧管都有.特意了解了一下这玩意的原理

网友:
试试改成自动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