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ZBL-F101裂缝宽度观测仪

楼主(2024-01-26):
单位里一台2012年出厂的ZBL-F101裂缝宽度观测仪坏了,不能开机了。
这东西卖价好像2500元左右。

为给公司省钱,自己打开看下,功能这么简单的仪器内部居然这么复杂。

测锂电池电压正常,就是开不了机。

发现小开关坏了,阻值在56-500欧之间跳动。

找个新开关换掉,一切正常了。
又为公司省了两千多元。

吐槽:发现原厂还居然把开关标志"O"和”I“接反了,真不专业。

网友A:
你为公司省了几千块钱,公司应该给你奖励多少好呢。

网友:
,厂家,,正反不重要,质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国内有些厂家,大处不看看小出,为了那简单的配件省钱,葬送自己的声誉

网友:
估计公司就一句口头表扬,下次有问题再找你

网友:
要是修坏了领导会骂你的哈哈

网友:
用这种仪器的单位是不是也做沉降观测?

网友:
探伤用的吗

网友:
测什么裂缝的?

网友:
应该是建筑物什么的。

网友:
设备报损,换新的,修好最多口头嘉奖。

网友:
板子元件还密密麻麻的

网友:
现在好像商品名带仪、器的电子产品,里面的肉真不少

网友:
不愿帮单位修好东西。得不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公司省了几千块钱,公司应该给你奖励多少好呢。

先表扬在开除,本来都走计划买新一代机器了。结果不说了领导还挨批斗了

网友:
修好了口头表扬,没修好要担责。

网友:
这种仪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奇怪的是就两根线为啥要用3接口开关。

网友:
公司会把你难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