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数据表明示波器无显示的原因在显示屏还是主板

楼主(2024-01-26):
设备是Rigol DS3102示波器,显示屏开机能亮,说明背光工作正常,无影像,但不是白屏,是那种暗深蓝色。示波器它是图形是亮色

多方努力尝试,找不到夏普液晶模组LM32C041的datasheet

显示屏与示波器主板连接后,用数字万用表在屏幕PCB的测试点,测得如下电压值

1: 0.9伏特左右波动
2: 0.9伏特左右波动
3: 0
4: 0.33伏特左右波动
5: 0
6: 4.9伏特
7: 4.88伏特
8: -0.05伏特
9: 0
10: 0
11: 0.09伏特
12: 0.09伏特
13: 0.09伏特
14: 2.8伏特
15:0.2伏特
16: 2.8伏特
17: 2.88伏特
18: 0.2伏特
19: 0
20: 0

已知:LM32C041屏是3bit,最高512色。欢迎大家来解读,每个引脚的意义,例如 使能 RGB 屏驱动电压 对比度电压

还有根据以上测试电压值,能初步判断示波器主板上的显示控制电路输出工作正常?问题是显示屏原因吗

如果下一步再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关键点又是什么?有一锤定音确定问题所在的方法吗?

网友:
可先判定示波器是否在正常工作,如测试1khZ方波信号是否存在;连接usb至电脑使用上位机软件,插U盘看读写指示灯是否闪烁;按按键看是否有提示音或指示灯,这些都可大致判断示波器是否在工作
另屏坏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比较小

网友A:
参考泰克示波器液晶屏的维修总结,电容老化,会导致显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泰克示波器液晶屏的维修总结,电容老化,会导致显示异常。

夏嘉侬
阿拉又有了进一步测试
希望能看看,给个意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5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