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M-A万用表

楼主(2024-01-26):
同事扔垃圾桶里的,会不会就是没电了?

网友:
换上电池试试。

网友:
至少这是有保险管的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的玩具表

网友:
比工具箱套装里面的玩具表好了不少。

网友:
这种鸡屎封装的芯片不好不喜欢

网友:
看着还行啊,是不是表笔掉了所以扔了

网友:
万用表看着之前修过

网友:
感觉这个表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看上去好象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外表感觉还不错,看电路板的确该扔

网友:
牛屎很圆,紫薯

网友:
贴个CE真的达到CE标准

网友:
看外观挺干净的,里面的牛屎也挺圆的。

网友:
壳子做那么大干啥,难道是按大小来卖

网友:
不错,还有屏蔽层,牛屎真的很圆

网友:
万用表看着还蛮新的,就这样扔了,好任性。

网友:
简单,能用就行。

网友:
感觉没电就换电池试下啊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