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原件还有农业级工业级的区别?

楼主(2024-01-26):
刚找个网变,有家店分了农业级工业级两种,工业级的贵点,头一次看农业级的,查了下貌似只有化肥有分农业级工业级的,这电子原件也有?怀疑是写错了吧?应该是民用级工业级?

网友:
确实头一次听说,或者俺们的见识不够?

网友A:
民用级别耐温85度,工业级别是105度,军用级别是125度吧好像!

网友:
中间夹个农民工级的

网友:
少见了吧。我们这分工业级,农业级,丐级。工业级就是城里人用的,农业级就是农村用的,丐级就是叫花子用的

网友B:
农民工级是随便造都不坏不

网友:
没听过农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农民工级是随便造都不坏不

不是工业级买不起,农民工级更有性价比!

网友:
这是店家自己区分的,好比行货与组装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工业级更注重温度耐受和精度,农业级的更注重防水防雷和容错

网友:
感觉要么是不懂要么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用级别耐温85度,工业级别是105度,军用级别是125度吧好像!

不止耐温吧,寿命啥的都有差别

网友:
殊漏寡闻,还第一次听说农业级别的元件产品

网友:
根据用途、寿命等参数是有分类的,最高规格当然是军规,工业品其次,民品再其次。以前修理工业电源模块,使用普通消费级电解电容,几个月就顶不住了,后来换成江海工业级别电容才没事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植保无人机要用哪个级别的元器件

网友:
从没听说过还有农业级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农业级,可能还有服务级,这个是店标。我国产品有国标,部标,厂标,非标,现在又有店标。

网友:
应用场景不同,价格也就不同吧。无论哪个级别只要质量过硬就是好产品。

网友(2024-04-28):
民用级,,农业级的。

0-85度。。

北方很多地方使用就不可靠,

基本上板子上很多重要的电容,用民用级的,,高温坏的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