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真假硬盘?TOSHIBA 2T?

楼主(2024-01-26):
别人送了一块移动硬盘,先看看外貌

背面

没有螺丝,从侧面撬开的,有卡扣

盘体标签也是2T,显得很正规哦

电路板是一体的

这是接口

这是电脑上的显示属性

大家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实际上复制文件就能看出来

已经没法复制文件了

有没有懂行的给说明一下。能否找到正确固件的,我刷一下正确的固件。

网友:
直接重新分区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很厉害啊,这个假做得很真啊。

网友A:
是真的把,作假不会做到这种程度。

网友:
用分区工具看看

网友:
2016年的盘了,不能复制文件用DG扫一下看看是否有坏道

网友:
难道是改固件了?

网友:
是真的,我的老移动硬盘也这样,还没法重格,里面资料很多

网友:
这个硬盘是真的,只是2016年时这种硬盘面世很少,属于高端盘,当年价格不菲。

网友B:
这个不是普通的SATA口+硬盘盒吗?是特殊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普通的SATA口+硬盘盒吗?是特殊口吗?

又仔细看了一下,真的就直接是USB移动硬盘,这肯定是真的了,假的做不出来

网友:
这货还只能做移动硬盘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是里面有空间,但是无法复制文件,即使复制了也打不开文件。有没有检查工具,检查一下什么毛病。
CrystalDiskInfo检查结果,有两个出现黄色警告:

05 重新分配扇区数

C5 有待处置扇区数(状态存疑-需保持关注)

网友:
很多工具可以检查,,比如 mhdd,diskgens,assbench,,diskgenius,,等等

网友:
真正的移动硬盘,PE下查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把,作假不会做到这种程度。

刷固件,改标签帖子不难做到。华强北有无限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是里面有空间,但是无法复制文件,即使复制了也打不开文件。有没有检查工具,检查一下什么毛 ...

h2testw校验一下有多少写入文件有效,就知道原本是多大的盘了。

网友:
重新分区,扫坏道,然后用跑圈软件,看到底能写进去多少数据,一算实际容量不就出来了

网友:
有坏道就可能这样,先用HDDTune看看健康状况吧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一体盘吧,把接口与硬盘线路板做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