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5L3A-当贝2.2安卓9.0-语音线刷-ROOT通刷包

楼主(2024-01-26):
1.自己修改的通刷包,在创维e900v22C s905l3A正常运行,不保证所有机器正常运行
2.论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浏览都要扣家元,直到有一天家元变成负才发现
所以主题收点家元吧,请大家见谅
3.这个包今天才改好2024-01-26,保留了设置和当贝桌面、语音助手、小白管理器其他都删了
4.这个包是s905l3A,比s905l3b好一大截,玩EE游戏要买这个芯片的
5.EE游戏启动器APP放在链接里,自行下载安装
6.没有套路,放心刷
7.双勾选刷机

刷机包
外置启动

楼主(2024-03-18):
链接失效
链接失效
链接失效

网友(2024-05-24):
没有看到链接啊

网友(2025-07-02):
使用晶晨刷机工具USB_Burning_Tool进行刷机;刷完如果第一次无法进系统,断电重启一次即可正常进入!首次开机需联网。
1、打开刷机工具,导入固件,导入成功后,默认烧录配置勾选,不用动,然后点击开始。

2、插上刷机神器到HDMI口上,双头USB线到靠近网口的USB口上,此时刷机工具会自动识别并开始走动,直到进度条走完,刷机完成。(如果手上没有刷机神器,可以通过开启盒子adb连接到开心盒子助手,点工具上的调试-进入刷机模式,盒子自动重启后刷机工具即可自动识别刷机)。有些机器可以通过顶住背面小孔里的按键进入刷机模式。总之大部分L3的硬件盒子都可以免拆。

3、刷机完成后,刷机工具点“停止”,拔掉双头USB线,重新通电开机,即可正常进入刷机后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