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明纬s350改可调无法调流限流

楼主(2024-01-26):
明纬s350改的30v可调的电压可调但是限流没有作用,用5v接加热丝调节调流电位器电流没有变化,不过调到一个段落大概电位器扭到底电源就没有输出,电位器电路也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这是什么现象有没有大神指点指点研究了两天了。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本版块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见解!

网友:
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多半接地点接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