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空气净化器2S(AC-M4-AA)不通电故障,拆解异常麻烦,维修倒是简单

楼主(2024-01-29):
转眼又要过年了,偶也来发个压轴的帖子吧!
居然在坛子里只搜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帖子,都没详细拆机图,看来只能自己摸索了

这个小米米家空气净化器2S已经罢工好几个月了,LP说坏之前用水冲洗过,这就是个电器杀手呀!
由于之前忙着搬家和折腾新家,一直没动手,1月初终于得空,就来修修

顶部,出风口和开关

正面有个OLED屏
用来显示空气PM2.5指数、温度、湿度及模式啥的
现在通电也不亮了

背面上部是屏亮灭开关
下部是微尘传感器进出气口

底部

铭牌,用了几年了

开拆了
脚垫有螺丝

拆掉底盖

正中间是电源板
水检测标签已经变红了,不过板子这面没发现明显异常

继续拆装着电源板的黑色塑料壳
下面是带弹簧的压板,其实是顶滤芯的底板

黑色塑料壳的另一面

还有块板,看了下是RFID标签的读取板

恩智浦的读卡器芯片

电源板也拆下来,先看下
看正面字符,规格是24V/1.9A的

输入的EMC部分

扁桥、士兰微的MOS管

变压器、Y电容等

光耦明显有锈迹

低压侧的肖特基管二极管和电容

背面的电源PWM芯片

431

先不管电源板,继续拆其他部位,看下情况
揭开之前的压板,哦,忘了先取滤芯了

滤芯底部的RFID标签
这玩意用来识别是否是正品滤芯,以及记录滤芯寿命

先取滤芯,揭开仓门

滤芯和滤芯仓长这样

仓顶是风扇

楼下继续拆

楼主:
继续拆

微尘传感器盖板的卡扣在这里

揭开是这样的

传感器是单独封装的模块,带一个小风扇

仓边上还有个滤芯检测开关

周围没螺丝了,侧板也全是卡扣,看卡扣结构滤芯仓部分可以挑开
但风扇部位被挡住了,没法无损拆开

前后壳被侧板卡扣挡住,没法拆

风扇挡板在内侧有卡扣,费点力应该可拆开

但另一边是在没空间,拆不了

返回来只能暴力拆侧板,果然卡扣断了才能取下

终于付出撬断几个卡扣的代价,把两边的侧板都取下来了

侧板一去,前后壳就容易拆了

拆开剩主体支架

先看下前面板的显示屏组件

拆掉驱动板,屏是粘在面板上的

驱动板上还有个信号灯,通过背光卡件在屏下部显示光条

主板,细节没仔细看了

这边是顶盖的按键板

背面的屏开关小板

上面带颗芯片,应该是用来检测空气湿度的

器在背壳对应位置有孔,孔上覆盖防水透气膜

继续拆顶板,注意支架位置还有隐藏卡扣

顶盖拆开的样子

风扇是双层叶片的,据说可以增大风量
国产24V直流无刷电机

之前很难拆的风扇挡板也可以轻松取下

风扇,外壳形成上大下小的涵道

顶部开关小板
像LED那个是感光器,用来随环境亮度改变屏的亮度

感光器对应顶壳上有凹透镜,用来扩大感光面积

这个空气净化器基本拆完了
楼下检查、修理

楼主:
不通电优先检查电源板
输出没电

高压部分OK,电源板一定是挂了

把开关板、传感器都插上,先用扫地机的24V电源试下,看主机被水洗坏没

通电就有显示了

把微动顶上,模拟仓门关闭

显示非正版滤芯,都没装滤芯

风扇运转正常

屏显示正常

看来主机是OK的
全部清洗晾干后回装,先装四周,最后装顶壳(侧板断裂的卡扣已用502粘好)

既然是电源板挂了,就相对好办
查到输出肖特基二极管短路

运气不错,拆的第一个二极管就是短路的

并联剩下的这个是好的

用单个二极管就输出24V了

考虑单个二极管(5A、150V)使用余量不够,而且指不定啥时又挂了
直接换了个TO-220封装的20A、200V,并联使用

输出OK

装上通电工作正常

PM2.5值高,应该是拆机清理导致激光微尘传感器里面不太干净,多吹几天看看

到此拆解、维修结束

小米这空气净化器基本都是卡扣,尤其是侧板,估计没办法无损拆了,顺序上本帖可以作为一个拆解指南
而且这个故障在我们论坛查到的几个帖上都是同样的问题: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失效,可能这是通病
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产品被报废,在废品站看到便宜的可以薅一把

网友A:
这东西耗材似乎不是通用的,所以节俭一下用水冲洗也属于正常操作。

网友:
外观锈迹斑斑没事,外观无恙的肖基特坏了?

真是物不可貌相。

网友:
输出肖特基二极管貌似是通病

网友:
这里有个小风扇清理一下

网友:
确实不好拆解啊

网友:
早些年也买了,后来空气越来越好,基本没用上了。

网友:
坏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真的有用吗?

网友:
可以可以,楼主动手能力相当强

网友:
为什么那个风扇那么多灰尘?难道不是经过滤芯过滤之后,从风扇那里出风吗?应该是干净的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耗材似乎不是通用的,所以节俭一下用水冲洗也属于正常操作。

可是她是用水冲洗整机呀

网友:
还是没做好防水,整机搞成IP68就不怕了

网友:
甭问一定是败家娘们儿惹的祸

网友:
手里一台,没想到里面还挺工整

网友:
耗材都加密,这钱挣的好啊

网友:
不错,备件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