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BNC插头真差劲

楼主(2024-01-26):
刚拿到手看里面的针就感觉不对,针好像太细了,线焊上去针就歪了,对比之前买的(贵了一块钱),真是货比货得扔,

右边是之前买的

网友:
焊接时温度太高把塑料烫变形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还有那种2.54的端子也是,烙铁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针脚就容易歪

网友:
一比较看出差别,还不是一点点

网友B:
找个母头怼上去再焊应该能避免针歪的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母头怼上去再焊应该能避免针歪的情况了。

这一种大部分卡上去有点弹力吧?一般开关也是开关断开的位置去焊接好。容易变形就几个原因,塑料件不耐高温,这个不同东西不一样,再就是焊接温度和时间要控制好,你说的定位也是个技巧,焊锡丝也不要用太难融化的,无铅基本上230度,再往上的就不建议了,63%锡是183度化

网友:
奇怪为啥不用电木类代替呢?是因为成本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母头怼上去再焊应该能避免针歪的情况了。

这个方法是好,但是这种劣质BNC即使针没歪也会接触不良,因为针比合格品细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种大部分卡上去有点弹力吧?一般开关也是开关断开的位置去焊接好。容易变形就几个原因,塑料件不耐高 ...

比这BNC大与小的射频联接头焊过不少,还没遇到焊线会把针焊歪了的,这种头子不是普通塑料,不致以焊完线塑料就熔化了,这个BNC就是劣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还有那种2.54的端子也是,烙铁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针脚就容易歪 ...

质量差的就是这样子,质量好的根本就不会出现 这种问题

网友:
以前模拟视频监控焊接几百个都不歪

网友:
淘宝货就是这样

网友:
水货,各方面都差,尤其是耐温不够

网友:
这种头子二十年前买过,在实体店买的,好像很贵。十来块钱一个,质量是真的好。放二十年也是金光闪闪的。

网友:
很多劣质的的零件的塑料都不抗高温,我现在只敢买标了抗高温的,否则焊接必坏

网友:
这种头又叫Q9头,

网友:
所以要买贵的

网友:
中间的绝缘材料太差了!!!

网友:
馈线感觉也很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