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德玛D6L-11T4-1A变频器

楼主(2024-01-26):
今天拆修一台DEMA变频器,故障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散热风扇噪音大。

网友:
盲猜是按钮不灵光了

网友:
里面如此简单的。

网友:
散热风扇噪音大  加点油

网友:
中规中矩,还可以啊

网友:
用料比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好,风扇异响是缺油,有时不能开机,先看按键触点有没有氧化,如果是单片机掉程序难修。

网友:
久违了,德玛变频器,不知现在还在生产吗?

网友:
这东西是工厂用来控制电机的吗

楼主:
大家好,已经修复了,是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在R24的烘烤下容量减小损耗增大,引起电源芯片启动不稳定,
风扇换了一个新的24V散热风扇,现在已经投入使用,,,按键还很坚挺

网友(2024-05-10):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已经修复了,是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在R24的烘烤下容量减小损耗增大,引起电源芯片启动不稳定,
风扇换 ...

看原来的组装方法,感觉厂家故意的,那个R24发热不少,然后用硅胶黏在电容器旁边,成心想让电容早坏,机器里面空间很大,想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按理说很方便,有点计划报废的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