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分析这颗IC是不是挂掉了?

楼主(2024-01-26):
夏普LM32C041液晶模组

故障表现:无影像,不白屏,1对背光灯管工作正常,屏幕整体幽暗的深蓝色(图形高亮显示,示波器屏特点)

全网搜不到夏普LM32C041液晶模组datasheet,只好以芯片为导向,正巧LM8305编号IC1。如下图:

LM8305为德州仪器逻辑芯片,功能描述为STN LCD的偏置电压源

概述
LM8305M包含五个缓冲电压源,提供所需电压比,以使用时间复用电压波形驱动标准STN LCD显示屏面板。该电压波形用于激活或停用每帧图像中的像素。内部电阻阵列具有二进制加权阵列,使用户能够选择用于驱动显示屏的适当比率。如果需要,用户可以使用外部电阻设置比率。
LM8305的最大工作电源电压为50V,以支持更高的复用率。
LM8305还具有内部高端PNP开关和带内部bandgap参考的独立电压比较器。
特点
  • 高工作电压,最大50V
  • 带有二进制加权的内部电阻阵列
  • 比率从1/6到1/37
  • 可选的外部电阻
  • 从Vcc的高端PNP开关
  • 带band-gap age参考的独立电压比较器电路
    • 表面贴装24针封装

典型应用如下图:

旋即,上电测试,13引脚Vdd 5伏特,与实例图相符。依次14引脚1.6伏特,13引脚4.88伏特

最惊奇的发现是余下所有引脚,均无任何电压,芯片不发热

Vcc按理讲,他是输入电压。该屏幕通过20pin排线提供5伏特驱动电压。显示屏驱动电路,如下图

阿拉是没看出哪个IC是电源管理芯片,谁能给LM8305的24引脚提供34伏特供电。有大咖看出来,请指导一下

阿拉认为,仅凭现阶段测试,不能断定IC1挂掉了吧,用手抚摸也未感觉发热

为了修复问题,我该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测试?

网友A:
你看一下IC6,好像是LM317。看看它是否工作正常,从线路看,IC6是给IC1供电的。

附上LM8305的管脚定义,方便分析。

网友B:
这能目测出来芯片引角线路?用完用表跑一下看看24角是从哪来的?

网友C:
应该有开启脚吧?说不定是没开启信号呢?另外这得有初始化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IC6,好像是LM317。看看它是否工作正常,从线路看,IC6是给IC1供电的。

附上LM8305的管脚定义,方 ...

LM8305内部我看是两套独立电压体系
13引脚5伏特是一路
24引脚34伏特是一路
如果没有24引脚上的Vcc,这颗芯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而现在是除了13 14 15这一路有电压外,其他均没有电压,很奇怪
LM317你说的没错,突然提示我结合用数字表测试显示屏20pins电压数据,数据如下?
1: 0.9伏特左右波动
2: 0.9伏特左右波动
3: 0
4: 0.33伏特左右波动
5: 0
6: 4.9伏特
7: 4.88伏特
8: -0.05伏特
9: 0
10: 0
11: 0.09伏特
12: 0.09伏特
13: 0.09伏特
14: 2.8伏特
15:0.2伏特
16: 2.8伏特
17: 2.88伏特
18: 0.2伏特
19: 0
20: 0
其中的若干个0伏特,会不会就是34伏特,甚至更高的电压的通道
我分析示波器突然没有影像,极有可能是电源板上面大于34伏特的一路电压消失了
我计划明天从LM8305的24引脚,反推它是否有排线供电。再从电源板侧推导哪一路与排线相通
两者一定会集合到一条通道上来。
然后,问题就变成维修示波器的供电板了。感谢你敏锐观察到LM317三个引脚去了LM8305的下面

如果成立,意义就是表现为屏幕故障,实际是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开启脚吧?说不定是没开启信号呢?另外这得有初始化程序吧

感谢侬来分析这种苦涩难懂的问题
你提出的问题有道理,但你想过现阶段离开电感完成不了升压,34伏特电压从何而来

LM8305内部我看是两套独立电压体系
13引脚5伏特是一路
24引脚34伏特是一路
如果没有24引脚上的Vcc,这颗芯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而现在是除了13 14 15这一路有电压外,其他均没有电压,很奇怪
突然提示我结合用数字表测试显示屏20pins电压数据,数据如下:
1: 0.9伏特左右波动
2: 0.9伏特左右波动
3: 0
4: 0.33伏特左右波动
5: 0
6: 4.9伏特
7: 4.88伏特
8: -0.05伏特
9: 0
10: 0
11: 0.09伏特
12: 0.09伏特
13: 0.09伏特
14: 2.8伏特
15:0.2伏特
16: 2.8伏特
17: 2.88伏特
18: 0.2伏特
19: 0
20: 0
其中的若干个0伏特,会不会就是34伏特,甚至更高的电压的通道
我分析示波器突然没有影像,极有可能是电源板上面大于34伏特的一路电压消失了
我计划明天从LM8305的24引脚,反推它是否由排线供电。再从电源板侧推导哪一路与排线相通
两者一定会集合到一条通道上来。
然后,问题就变成维修示波器的供电板了。感谢跟帖同好敏锐观察到LM317三个引脚去了LM8305的下面

如果成立,意义就是表现为屏幕故障,实际是电源板丢了一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目测出来芯片引角线路?用完用表跑一下看看24角是从哪来的?

侬的回帖促使我去用通断档测LM8305的24脚与LM317确实是通的
更加坚信了,我认为大于34伏特的电压来自示波器电源板,通过那个20pins传送过来的
表面上看显示屏故障了,实际转化为维修示波器电源板
夜深了,明天再探索。看来供电部分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IC6,好像是LM317。看看它是否工作正常,从线路看,IC6是给IC1供电的。

附上LM8305的管脚定义,方 ...

阿拉去用通断档测LM8305的24脚与LM317确实是通的

侬做出了积极贡献

网友:
修东西不是拆开的第一步就测电源板输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IC6,好像是LM317。看看它是否工作正常,从线路看,IC6是给IC1供电的。

附上LM8305的管脚定义,方 ...

为侬报个喜讯,按照诸位提示的1号脚,我已经确定了LCD的偏置电压,来自排线的8通道
尤其发现,如果不拔掉排线,317的1号脚与19,20等很多原来测试0伏特的通道都相通
所以,严重怀疑电源部分有元件烧毁接地了。现在通道8上电只有0.08伏特
0.08伏特都低于317最低电压差,当然就是0输出了
下一步就是解决电源供电了
已经发现R14烧毁
电源供电不能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最好要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目测出来芯片引角线路?用完用表跑一下看看24角是从哪来的?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用万用表跑出来,LM317的1号引脚与排线8通道联通,再直连到电源板的5通道
现在,已经在电源板发现了烧毁的电阻,看来快要摸到病根了
现在,还不清楚电阻烧毁原因,先得分析这颗电阻的作用
再判断烧毁的原因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侬报个喜讯,按照诸位提示的1号脚,我已经确定了LCD的偏置电压,来自排线的8通道
尤其发现,如果不拔掉 ...

功夫不负有心人! 恭喜LZ啦,又离成功近了一步。电阻能烧毁,要么是要么是重度过载、电阻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恭喜LZ啦,又离成功近了一步。电阻能烧毁,要么是要么是重度过载、电阻变质。 ...

游标卡尺测电阻,看色环,老法师说 R14 R15应该是相同电阻,已经淘宝了
我跑电路发现,这个可能34伏特的偏置电压,不仅供LCD,示波器主板上也有局部电路也采用了,发现局部电路的电解电容耐压才35伏特,所以,又估计不会有34伏特那么高

等到了电阻,恢复起来,打算不插插头,而是用鳄鱼夹探勾去临时供电,或者用可调电源临时模拟也行。如果电流超过200毫安,就是负载还是有问题。甚至这些工作可以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