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很少见到diy笔记本电池的?

楼主(2024-01-26):
笔记本电池最容易出问题,还不好买。diy难道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锁 不太好换

网友: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大多有锁,断电就锁死了,可以带电换电芯,有难度!

网友:
为了安全,我会选择原装的,最次也是品牌的。
有锁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电池主控板解锁是个大难题…… 然后如果用全新优质电芯,成本高,加上人工技术费啥的,比买新的原厂电池便宜不了多少

现在厂家批量生产的兼容电池很多,大部分便宜电池都是用的拆机电芯,良心一点的厂家会分容后配对装配电池组,小厂可能就胡乱转配,分容都不会做…… 我买了几次便宜电池,都是短命鬼,短的2个月,长点一年就玩蛋了……兼容电池拿到手做容量测试,一定是有高台跳水动作的

网友:
锁倒是其次,无损开壳和修复才是大问题

网友A:
不是必需品,坏了可以选择换新,或干脆不用电池。

网友:
成本,自己搞一个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
diy新电池有两种办法。
一是换电芯,但是以苹果为首的奸商们将保护板加上各种限制。电压波动大(甚至还未断电)就锁死。容量也是难以(甚至不能)更改。于是即使花了大力气换了电芯,使用时间也是和以前一样只要很短时间。
二是换兼容电池。但是又以苹果为首的奸商们将电池加上了加密技术,必须是原厂加密保护板才能通过主机校检充放电。于是兼容电池要么不能充电,要么只能极低功率充放电(相当于限制性能了)。如果有哪个厂家不限制兼容电池,那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网友:
DIY很难的,新电芯成本高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曾考虑过换电芯,比如特斯拉拆车的电芯,要店铺挑分过容内阻低的,回来还要点焊,点焊设备也要钱买,镍带也要花钱,保护板用ti方案的解锁要用到通信小板或者ev2400,又得花钱,时间成本无法计算。而且新一点的电脑都是内置电池,保护ic有40z50之类的非得要ev2400,软包的电芯买散的也不便宜,分容分内阻也是个问题,一言难尽,这些折腾完百十来块没了,有这功夫来一钵烧鸡吃吃多舒服

网友:
无损开盒 然后是  断电锁。。

网友:
看起来不容易

网友B(2024-03-04):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需品,坏了可以选择换新,或干脆不用电池。

hp8570p 无电池只有偶尔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8570p 无电池只有偶尔能开机

我也发现,HP xx40 xx60 xx70好像都有电池故障了接着电源不开机的问题,就是开机风扇一顿狂转,电源按键上的灯一闪一闪的,似乎电池衰减到一定程度就会偶尔出现,不接电池直接电源也会偶尔出现,拆开过2个坏的电池发现一个是其中一组电池镍片脱焊了,另一个是一组电芯真的到寿了,长按电源键关机再开一般就好了......

网友:
无电池插电一样玩

网友:
IC有锁,可以不断电换电池

网友:
主要是没什么人买吧

网友:
很简单,电池坏了直接换新,省时省力。自己DIY难度大,况且现在坐飞机规定不能超过100Wh,都限定死了,真没必要去折腾

网友:
一般人折腾不了  技术门槛也高 再有就是成本和安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