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大功率老板

楼主(2024-01-26):
这东西二手市场价格不低,生产日期未知,估计有20年了吧?发热量巨大185x150x60的散热器,在环境10度气温中,120W工作一小时就会烫手。

电源电流被它拉满了

磁珠温度137

功率管105度

网友:
公司老板还有大功率的呀

网友A:
我滴乖乖!那个电容竟然也没有变色,电路板也没有焦

网友B:
14V 18A,差不多就是250的功率了。什么板子?我认不出。无线发射板?什么频率的?

网友C:
那么大的电流,应该是低频的吧,

网友:
大功率发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V 18A,差不多就是250的功率了。什么板子?我认不出。无线发射板?什么频率的? ...

ICOM 业余电台拆下来的射频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电流,应该是低频的吧,

你说反了,这是高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滴乖乖!那个电容竟然也没有变色,电路板也没有焦

电容除了功率输出变压器上云母电容会发I热外,其余的电容不会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除了功率输出变压器上云母电容会发I热外,其余的电容不会发热

热成像上137度那个好像就是磁芯电感左边那个小贴片电容啊?那个是叠层陶瓷电容。漏电发热的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上137度那个好像就是磁芯电感左边那个小贴片电容啊?那个是叠层陶瓷电容。漏电发热的故障率比较高 ...

温度137度的是磁珠,就是图片方框中那两个大的磁珠,频率低于10兆发热严重,20兆以上基本不发热

网友E:
射频功放板后面接的天线还是假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射频功放板后面接的天线还是假负载

看驻波就知道接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驻波就知道接的是什么

50Ω的假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Ω的假负载吗

是的,射频专用假负载

网友:
好高的温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