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湖救急!微波炉开机突然一股糊味,无法工作了

楼主(2024-01-26):
补充:最新进展,在各位朋友的指导和点拨下,发现是磁控管引脚击穿,更换磁控管后正常工作。请问击穿的磁控管引脚可以更换吗?谢谢

江湖救急!微波炉开机声音突然变得很大,然后传来一股糊味,无法工作了,磁控管插脚电线线有烧焦,目测磁控管良好,请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发生故障,谢谢

网友A:
量下短路了没吧先,保险丝烧了没?说不定只是线老化烧了呢

网友:
先用发黑烧坏的部件量起来

网友:
引脚处理一下,还不行就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
磁控管上这两根线连着的塑料座应该是可以拔下来的,把线拔下来之后测磁控管上两个插头之间的阻值以及插头对外壳的阻值:

网友:
另外找一下一般有两个保险,一个普通保险一个高压保险,测一下保险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短路了没吧先,保险丝烧了没?说不定只是线老化烧了呢

保险丝完好,请问量哪里短路?谢谢

网友:
就几千伏,小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完好,请问量哪里短路?谢谢

高压电容旁边的高压保险测了么?,那个白色的是高压保险的保护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旁边的高压保险测了么?,那个白色的是高压保险的保护壳

这个保险管测过了,完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保险管测过了,完好

磁控管两个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每个脚对磁控管外壳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两个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每个脚对磁控管外壳的阻值是多少?

两脚间阻值0.5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脚间阻值0.5欧姆

如果脚对外壳的阻值是无穷大,那么磁控管估计是好的,那可能是线漏电导致高压打火,测一下那两根线之间的阻值是多少,那两根线应该是连变压器的次级两个输出端

网友:
变压器初级看看, 有糊味应该看看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脚对外壳的阻值是无穷大,那么磁控管估计是好的,那可能是线漏电导致高压打火,测一下那两根线之间的 ...

考虑到开机声音很大,我考虑会不会是高压二极管坏了?但是我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测不出高压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开机声音很大,我考虑会不会是高压二极管坏了?但是我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测不出高压二极管的好坏 ...

这个视频里有三种方法,你找最方便的一种测试试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9734840562109073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开机声音很大,我考虑会不会是高压二极管坏了?但是我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测不出高压二极管的好坏 ...

我都是七个4007串联代替(外面套上塑料管)之

网友:
处理一下磁控管插脚电线,清理烧糊的地方。

网友C:
高压击穿。。先换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击穿。。先换管脚

你判断是磁控管管脚击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