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蓄电池运输途中倒置或者横放,到货后马上可以通电使用么?

楼主(2024-01-26):
还是需要静置一段时间后,才可以通电使用?

网友:
可以马上使用的,汽车电瓶在汽车行驶中颠簸了不能用吗??

网友A:
侧放几分钟,然后直接立正,就可以用了,这样一些蓄电池电解液就会平衡了,当然一些是独立密闭的,就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放几分钟,然后直接立正,就可以用了,这样一些蓄电池电解液就会平衡了,当然一些是独立密闭的,就无所谓 ...

为何要侧放几分钟再立正?
直接立正马上使用是否也可以?

网友B:
又不是水电瓶,正放一会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侧放几分钟再立正?
直接立正马上使用是否也可以?

侧放是为了电解液在各个巢内平衡,实际上没吸液棉的马上就可以翻正用,说摆几分钟是考虑那些用了吸液棉,又是有共用空间的电池,液体流动慢一些。一般免维护的大多数是独立腔室,就不用平衡,看加液盖一个还是N个就可以分辨,不过有一些是有盖子板盖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水电瓶,正放一会儿就可以

怎么知道用的铅蓄电池是否是水电池呢?

因为电瓶内液体含量较多,所以大家通常称之为“水电瓶”。. 水电瓶中的液体比较容易流失,要经常补水,所以又叫可维护电瓶。. 这种电池多用于汽车摩托车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用的铅蓄电池是否是水电池呢?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你家有水电池么

apc的铅蓄电池是不是都胶状电池,不能加水?

网友:
水电瓶外壳透明,有液面标线。apc电池电解液也是稀硫酸,一般隔两年可以加点蒸馏水,防止充电发热变形。

网友:
免维护铅酸无需静置,水电瓶可能需要

网友C:
加水铅酸电池不行,倒着放或者歪着放电解液会漏出来;而免维护铅酸也不是无所谓,
免维护分2种,一种是电瓶车、UPS那种后备型的,这种电池是贫液设计,本身电解液是吸附在做隔板的纤维棉里,无论怎么摆放都可以。
还有一种是汽车启动用的富液型的免维护电池,这种可不能倒放,也存在电解液泄漏的风险。
如果运输中倒置,对于后备型的免维护铅酸,可以立即使用;对于启动型的免维护铅酸,检查没有电解液泄漏也可以立即用。
对于加水电池,倒置后估计电解液漏了不少,需要补足调好密度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水铅酸电池不行,倒着放或者歪着放电解液会漏出来;而免维护铅酸也不是无所谓,
免维护分2种,一种是电瓶 ...

加水电池密封不好,倒置直接开漏?

网友:
有些电池本来就是横放的

网友D:
我的电动车电瓶有四个电瓶中有两个电池一直是侧放的。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电瓶有四个电瓶中有两个电池一直是侧放的。也没事

侧放的是胶状铅蓄电池么?什么牌子的铅蓄电池?

网友E:
现在的电瓶2v一个都是独立的,没有液体可以互相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瓶2v一个都是独立的,没有液体可以互相流动

是6个2v串联成12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电瓶有四个电瓶中有两个电池一直是侧放的。也没事

你电瓶车电池不是水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个2v串联成12v么?

铅电瓶一格都是2V,显然12伏电瓶就是6格串,6伏电瓶3格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