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OPWAY安卓大屏导航车机漏电,更换一颗MOS管完美修复

楼主(2024-01-26):
2016年的安卓导航

故障现象早期为不定期反复重启
到后来直接变成待机漏电,车停久一点就亏电无法启动。

可以访问论坛,但浏览器加载不出图片。。。

(修前忘拍图了)
直接上电,先不启动,0.07A电流,偏高但勉强还行,
启动后再关机,0.33A电流,这么高的电流就不行了,正常的待机电流应该非常接近0。

拆!

先不急着修,看看各部分电路

安卓核心板

掀开屏蔽罩

全志R16:
CPU:Cortex-A7 ,GPU:Mali400MP2
存储:支持16位二位DDR3/DDR3L SDRAM控制器
支持内存容量高达2GB
视频:支持1080p@60fps视频回放和多格式FHD视频解码
摄像:集成并行相机传感器接口、5M CMOS传感器和8位YUV传感器

h5tq4g63cfr-rdc
这个内存我查的资料很奇怪,一颗4G???我记得总的运行内存好像都没有4g。。。

凯侠emmc 16G
安卓导航很坑的一点是16G只有2G能安装应用。。。。。这就是我很反感安卓导航的原因。

AXP223电源管理芯片

GPS模块

接下来看看其他模块

5851SX车载蓝牙模块

车机主控STM32单片机,协调各模块工作

TDA7729
音频DSP芯片,负责调音,对输出到功放的声音信号进行处理

TDA7388
4路BTL AB类功放芯片
4 x 45 W @ 4 Ω max

USB协议的WIFI模块
RTL8188ETV
150M速率,2.4G

看看屏幕

旁边的触控条,带麦克风

各模块分析完毕,开始维修

(已取下管子)
关机后检测各个DC-DC电路发现均在工作,能测出电压,甚至用手都能摸到热量
从电源部分查起,发现大电容旁边有一个芯片的好几个引脚都是连在一起的,猜测是MOS管
擦干净上面的胶水,型号为F7205
在板测,发现疑似击穿

拆下测量,确认击穿
型号为IRF7205,是一颗P沟道MOS,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这里踩了坑,我在检测G极电压时,黑表笔搭在PCB的螺丝孔,红表笔测G极对应焊盘,发现ACC线接或不接都没有电压,这就麻烦了,这PCB板可能是多层板,没有线路图,如果断线或者哪个电阻开路可不好查。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螺丝孔的焊盘没有接地。。。
以天线屏蔽罩为地就能测出电压了,ACC线接正极启动时,G极电位0V,待机时1.8V,MOS管控制电路正常。

故障分析:早期出现不定期反复重启时,应该就是这个控制各部分电路工作的MOS管工作异常,一段时间后该管击穿,反复重启问题就消失了,变成待机漏电

两块半买2个芯片

换上去

刚关机(断开acc线),0.7A

没过几秒掉到0A,成功修复!

这个车机是换下来放在店铺里吃灰的,刚好放寒假找点事干练练手
修好闲置了,如果哪位坛友感兴趣的话可以便宜出了,16款飞度拆车的,带部分线束。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都能修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又立一大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又立一大功。

家里这个电源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不敢带负载通电,得通电后确认电压正确才加负载。放在学校宿舍用的就方便多了,数控电源,设置完电压后才开启输出。

网友:
兆信的可调电源,貌似我也有一台在吃灰。

网友:
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B:
竟然是安卓4.4,太老了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安卓4.4,太老了

16年的安卓导航,很旧了,这种导航折腾刷机难度很大,没多少可玩性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安卓货就是堆砌啊

网友:
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
有一腚的水平

网友:
能找到就是行

网友:
厉害,这是高手

网友:
那个胶号称夺命胶,腐蚀塑料金属,能把c芯片引脚给吃没了,清理干净安全点

网友:
厉害,这个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