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的次级为什么需要两个绕组?

楼主(2024-01-26):
看到坛友帖子线烧糊了,找了个电路图一看发现变压器次级居然有两个绕组,其中一组直接接磁控管的两个脚,另一组中的一路经过高压电容后接磁控管的一个脚,为什么需要两个绕组呢?

网友A:
右边下面的是“灯丝”,上面是高压,几千v,很危险!这个变压器还是特殊的变压器,次级短路了饱和电流也不增加很多。

网友:
一个灯丝绕组

一个高压绕组

网友:
前两天才拆了个磁控管,检测是插座被高压击穿了,几块钱包邮买了插座,还没到

磁控管灯丝两脚间电阻非常小,给的是低压,小绕组,高压是接在灯丝一脚和外壳之间的
具体的太复杂,解释不了

自己去百度微波炉磁控管原理

网友:
论坛里是啥大神都有.赶紧查了一下磁控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下面的是“灯丝”,上面是高压,几千v,很危险!这个变压器还是特殊的变压器,次级短路了饱和电流也不 ...

是的,漏磁变压器,绕组中间有加几片硅钢片做磁路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下面的是“灯丝”,上面是高压,几千v,很危险!这个变压器还是特殊的变压器,次级短路了饱和电流也不 ...

微波炉磁控管的灯丝电压究竟几千伏,不知有人测试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磁控管的灯丝电压究竟几千伏,不知有人测试过没有。

3800v,   灯丝脚之间是很低的电压,但是它是接在高压电容线路上的,就像高压线上的充电宝,相对机壳是高压。 没好设备千万别去测量。

网友:
磁控管相当于一个直热式电子管,直热式是共阴极的,所以一个绕组提供灯丝电压另一个绕组提供阳极电压。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A:
3800v,   灯丝脚之间是很低的电压,但是它是接在高压电容线路上的,就像高压线上的充电宝,相对机壳是高 ...

很多线,胶皮塑料耐不了3800V

网友:
这是哪个微波炉的原理图?

网友:
看看电子管收音机整流电路,5Z3整流管灯丝都是悬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