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的sata m2固态一直开卡失败提示not mpisp mode 1B

楼主(2024-01-26):
朗科的sata m2 主控是2258XT
颗粒是29R32B2ALCTH2
用了好几个版本提示not mpisp mode 1B,实在无法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短接了?转接卡不对?

网友:
好多年前有个16MB的朗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转接卡不对?

短接了的,转接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短接螺丝左边两个洞,没有用的话要考虑是不是主控虚焊

网友:
加焊主控试试

网友:
短接进rom模式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螺丝左边两个洞,没有用的话要考虑是不是主控虚焊

短接了,不知道软件用的对不对

网友:
明显没有进入ROM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