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花洒的奇怪装配工艺

楼主(2024-01-26):
直到身首异处才发现可能就是直接怼上去的。没有螺纹也没有胶。洗澡不能等,先拿这个对付一下。装上去一看毫无违和感。

网友:
表示完全没看懂...

-------------------------

网友A:
水集中温度高不少

网友:
感觉是锌合金

楼主:
不脆,有延展性,很轻,应该是铝。

网友B:
花洒直接改水龙头。这样集中冲很爽,以前小时候洗澡都喜欢偷偷把花洒卸掉,然后直接冲的。

网友C:
不可能是铝的,合金的

网友:
想自己把花洒拆开做一下清洁,始终没有找到从那个地方下手

网友D:
铝合金行业的明确告诉你:这不是铝的。

网友:
这个大冬天的确定不会冷?

网友E:
一头冷冻,另一头加热,恢复常温后,过盈配合。材料不腐蚀或变形的话,比螺纹都牢固

网友:
水管的接口本就是通用的。

网友:
就是拿手上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头冷冻,另一头加热,恢复常温后,过盈配合。材料不腐蚀或变形的话,比螺纹都牢固 ...

本来手柄管插入喷头圆盒的深度仅有两三毫米,仔细看能看见手柄管子末端有个台阶,自己试着再怼上去时,一下把原来的圆孔给怼成喇叭形,整个管子都插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行业的明确告诉你:这不是铝的。

请问这个圆盒子可能是什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集中温度高不少

早就对细如发丝的出水感到不满了,冬天洗澡水温40经过这种细孔花洒出喷到身上都觉得凉,换成单股水流后,水温36度都不觉得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洒直接改水龙头。这样集中冲很爽,以前小时候洗澡都喜欢偷偷把花洒卸掉,然后直接冲的。 ...

是的,水流越集中温度损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铝的,合金的

很有可能,纯铝太软了。就像“全铜”龙头通常铜的含量约6成,另外4成主要是锌一样。

网友:
就是个洗手池龙头

网友:
我把花洒拆了,热水出水管直接扔水桶里,拿毛巾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