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联想一体机 IdeaCentre10088

楼主(2024-01-26):
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存插槽斜着摆

网友:
没看见硬盘。。?

网友:
一体机屏幕坏了剩下的部分显得很鸡肋。

网友:
有用的都没了。

网友:
看完了,字数不够

网友:
2012年的产品。

网友:
大厂工艺还是很可以的~~

网友:
B520r2,,升级成内存4GX2,,换个240的SSD,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卖废品站,就象我这个,也是20元从废品站收来。。。网卡也升级成最少300M的

网友:
刚看到是12年的货,它真长寿

网友:
10年前了吧,也淘来个联想一体机,好像是B520,屏幕碎了,买回来检测硬盘也坏了,官网查询还在三年保修期内,就拿着硬盘去售后,说整机不好携带,拆下硬盘来的,报了主机序列号,过几天还真给换了一个新硬盘。当然,屏幕坏了没有修理价值,其它配件都陆续卖掉了。
另,感觉这个机型外观设计有严重缺陷,后壳单独一个支撑脚,调节轴位置靠下,重心偏低,主机容易跌倒。估计就是因为开机状态前倾跌倒,屏幕砸到鼠标破裂,硬盘也能识别不能分区了

网友:
一体机散热怎么样?

网友:
一体机的优点是外部没有凌乱的接线,缺点是扩展有局限性!

网友:
为啥屏幕看起来泛白的。

网友:
2012,,,G41,,,H61混合售。。。H61应该还可以

网友:
内存插槽斜着摆???

网友:
就2个SATA接口

网友:
一体机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