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好像买小了,还有接地防雷问题,大家看看线路应该怎么配置合理?

楼主(2024-01-26):
准备给老家的用电线路重新布线的,原来是计划用4个空开:
厕所1路,有热水器、电吹风、浴霸、洗衣机;
厨房1路,有电饭煲、电磁炉、厨房热水器;
泡茶的地方1路,有电茶壶、电动自行车充电、以后给电动汽车慢充充电;
六个房间和客厅1路,有1台1.5P空调、电热毯、1台电视机、8盏照明灯泡;

原来以为漏保是3P的,这样9路的配电箱刚刚好,现在只能安装3个1P空开。因为是在农村,2P的防浪涌保护器还是很有必要的,不好去掉。

另外买了2根1米长的镀锌接地针,准备埋在前门院子里1根,后门院子里1根,两根地线的线路距离大概有40-50米,这种多点接地方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够就换电箱或者漏保,漏保有2p的,甚至有1p的

网友:
接地关键是电阻要小,找个2米铁管埋地下比钎子要好

网友:
闸箱子还能多装空开,尽量装用宽体的,宽体空开性能更好,还有损坏更换时难以找到窄体的。

网友:
箱子太小,换了吧。

网友:
感觉漏保占了好大一片地哈

网友:
一个房间一路

网友:
有小体积的开关

网友:
箱子是有点小了,农村有必要装个过压脱扣器或者过欠压保护器。依我看两P空开加个过压脱扣器、两个dpn漏保、一个1P双断空开和1P浪涌保护器

网友:
正泰开关

网友:
买窄体的呗

网友(2024-03-04):
接地钢针应该买不锈钢的,没贵多少,还耐腐蚀,找块比较湿润的地,直接砸进地里,并浇水减小电阻,也可以挖坑加木炭后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