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锂电钻齿轮箱润滑脂应该用哪款

楼主(2024-01-27):
锂电钻齿轮箱应该用哪款润滑脂呢大佬们

网友:
之前的帖子有大佬说过

网友:
锂电钻齿轮箱的不用纠结,随便正牌的润脂就行了。

网友A:
昆仑二硫化钼2号,注意别摸电机上了。淘宝20元有分装500克卖的。

网友:
去鱼上搜电主轴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二硫化钼2号,注意别摸电机上了。淘宝20元有分装500克卖的。

二硫化钼太粘稠了呀

楼主:
我买了美孚mp 黄色的一桶那个 不知道行不行?
闲鱼有卖米沃奇和威克士原厂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B:
昆仑2号,不是重度使用,原厂的不用换

网友C:
美孚xhp222,别买到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了美孚mp 黄色的一桶那个 不知道行不行?
闲鱼有卖米沃奇和威克士原厂的,不知道咋样 ...

Mp可以了. 一般电锤也可以加

网友:
一般的锂基脂就行

网友:
我用的是收录机机芯润滑脂,保养清灰尘的时候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可以了. 一般电锤也可以加

有的朋友说稀,可那流,都进轴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孚xhp222,别买到假的

粘度太大了吧,锂电钻齿轮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仑2号,不是重度使用,原厂的不用换

2号之前想买来着,后来看着有点不太适用,没用过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硫化钼太粘稠了呀

123号有稀有稠,买2号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