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小米吹风机,清下头发

楼主(2024-01-27):
小米吹风机后面有个滤网,但还是会吸入头发。吸入头发后,一开大功率就有烧焦味,只好打开清理下,
看了好几个视频,感觉小米电吹风的设计,根本就没准备给打开维修用的,全是卡扣设计,想无损拆解都非常难。

拆开后的样子,用镊子就可以清理到头发了。

本想全部拆解一下。尾线也是卡扣,一不小心就断了一个卡扣,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想无损全拆解是不容易的,现在的设计师,,,,,,,,,,,,,,,,,,

网友:
是高速的吗

网友:
电机风扇难拆

网友:
材料不行,以前日产的小东西,卡扣拆不坏

网友:
不好拆,就算拆开也毁容

网友:
楼主也没拆完全,能无损拆开,已经够牛的了!

网友A:
这个不好拆,全部是卡扣,开关部分也是卡扣,除非你有拆坏的尸体来参考,第一次拆的话很难无损。这玩意容易进头发,后盖还拆不开,设计不合理。我拆这个的经验是找个刀口薄的宽口的一字螺丝刀插进后壳和防尘网的间隙使劲往外翘,大力出奇迹,会卡的一声把后盖給硬别出来,卡扣一般也不会坏,边上也没翘痕。不过这个方法我只用了一次,不保证完全有效,想拆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是高速的,高速风机风扇叶非常小

网友:
没法无损拆开,只能说设计的不好。

网友:
怀疑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其他方面做的足够耐用,就是让烧焦头发气味让你更换新一代产品,普通电吹风后面滤网都是设计的拧一下就掉。

网友:
来看长发的,看到根短毛,不缺短毛,缺的是长发妹~

网友:
估计发热端有异物

网友:
变相让你买新的,地球上资源就是这样慢慢的消耗掉的!

网友:
没用胶粘死不错了

网友:
拆了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拆,全部是卡扣,开关部分也是卡扣,除非你有拆坏的尸体来参考,第一次拆的话很难无损。这玩意容易 ...

大力出奇迹,卡的一声把后盖給硬别出来。高,实在是高。

网友:
估计当初设计时的一个指标就是:产品售出,无法完美拆开。

网友:
卡扣式接口的电吹风,基本上难拆也难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