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电是4.12伏,怕烧坏手柄,需要加开关,如何降压到3伏左右

楼主(2024-01-27):
想制作一个电池,带充电板的,用到xbox手柄,但是充满电是4.12伏,怕烧坏手柄,需要加开关,如何降压到3伏左右。

网友:
串4007试试

网友:
直接网上买一个3V一体方案板子吧,简单。

网友:
现在降压DC-DC那么多......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串两颗二极管。

网友:
红包买个调压小板

网友:
串颗二极管,还有3伏多点,跟新电池一样

网友:
串二极管确实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手柄电流也不大,完全够用。

网友:
手柄工作电流不大吧,建议用3V的,250-300mA的低压差IC降压供电,肯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有人会认为复杂了,你自己看。

网友:
手柄耗电不大,用电池就行了,何必搞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