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D7501和DTM0660芯片方案精度对比测试

楼主(2024-01-27):
首先,这测试仅仅代表我手里的的这两块表,不代表别人的同型号的情况,更不代表其他型号的测试结果!
测试对象:优利德UT89XD(硬芯SD7501方案)6000计数
众仪ZT111(0660系列方案,外置385基准)9999计数
测试内容直流毫伏挡,直流电压挡,电阻挡

从结果看,很显然,0660整体表现更好!

楼主:
直流毫伏挡测试

楼主:
直流电压挡测试

楼主:
电阻挡测试
众仪111电阻测试时,发生接触不良问题,注意看第一张测试1K结果为1.084K,反复转动转盘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
坐等图片上传。。。

网友:
强势插楼…………
广告位招租……

网友:
两块表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误差。看前两天有个帖子里一些网友把sd7501/2说得很是不堪。需要像楼主一样实测才有意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好

网友:
测试的很详细,那么多图

网友:
ut89xd的dcmv档,该档不经分压电阻网络,直接可以看adc的线性。
-4.59083×10^-7 x^2 + 1.00008 x - 0.0998861 二次拟合4.6x10∧-7这个值怎么也不能说是线性不好。
0.999825 x - 0.0875637 线性拟合残差0.4个字。
大约1个字的底数,这个的原因不知,需要进一步分析

网友:
优利德这个精度算不错了,鄙人那块深圳产的,精度最差在千分之三左右,但电流档非常准,因为电流采样电阻是外置的。

网友:
说好的刀刀压线呢

网友:
比我的葫芦科117还准!

网友:
ut98xd
dc6v
0.998882 x + 0.00108631

dc60v
0.999629 x + 0.01133

残差都没有超过一个字

网友:
多图杀猫,下一个表准备换0660的

网友:
我用的702S UT39E+  DM1109 1106感觉准确度都不错,UT202+ UT890C 7501差点意思

网友:
还是自动的表好用点

网友A:
这两天无意中发现:ANENG 8009 同众仪 ZT-111完全相同,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电路。ANENG 9002蓝牙万用表,同众仪的ZT300A也完全一样。他们两家的万用表都是贴牌的?

网友:
专业的人,做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无意中发现:ANENG 8009 同众仪 ZT-111完全相同,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电路。ANENG 9002蓝牙万用表,同众 ...

众仪的外贸贴牌货就是安能。另外据我所知起码还有一个叫B-side的。反正老外对众仪的0660系列相对它的价格,测量性能都是算是喜出望外的,诟病的都是做工和保护欠缺,不适合上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的外贸贴牌货就是安能。另外据我所知起码还有一个叫B-side的。反正老外对众仪的0660系列相对它的价格 ...

安能严格说就是个搞贸易的牌子,不仅找众仪贴牌,好多别的厂家也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