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贴,做管子就用管子,刀柄(锯柄)

楼主(2024-01-27):
断了柄的水果刀与往复锯(马刀锯)

虎钳一夹,放进去,搞定,好使。
这是PE管,直径20,厚度2.3,承压1.6MPa
不能走热水,户外能力优于PPR,太阳下不会起粉,抗寒能力优于PPR,同样的厚度,没PPR承压强。
一般乡镇自来水压力0.3~0.5MPa,只要不走热水,明装,暗埋都可以。

网友:
这办法很实用

网友:
楼主果然有两把刀!

看着好像热缩管一样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压的时候需要把管子加热吗?

网友B:
这个不就是太阳能用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压的时候需要把管子加热吗?

不需要,新料做的就有这个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太阳能用的管子吗?

不是,太阳能用的管子是铝塑复合管,这个就是PE管,聚乙烯。
市政工程与农村自来水都是用的这个,它可以做很大口径。
我就是做这个行业,现在是销售。

网友:
把管子夹扁,塞进锯条,管子回弹,箍住锯条,办法不错。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实用,材料好找。

网友:
实用新技术,点赞

网友:
没买锯弓那会,用这个方法装过半截钢锯条

网友:
相当于k板了,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阳能用的管子是铝塑复合管,这个就是PE管,聚乙烯。
市政工程与农村自来水都是用的这个,它可以 ...

有行业内幕吗?做PE管都是用什么料,回收的旧塑料吗?

网友:
没有刀格,用的时候要小心手滑到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