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冬天手机光学指纹不太好用

楼主(2024-01-27):
去年换了一部屏幕光学指纹的手机,最近寒潮来了没有及时涂护手霜导致拇指掉皮经常解锁不了,请问超声波指纹解锁的手机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的液晶屏手机背面指纹就非常稳定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A:
去实体店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华为的指纹也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实体店试试就知道了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是有点担心泄露指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华为的指纹也不灵敏

如果是光学指纹屏幕脏了也会影响识别的。

网友C:
录上十个,总有能用的。

网友D:
干嘛非要执着于指纹啊,现在不都可以人脸解锁了嘛。隐私泄露啥的就不用担心了,不管咋样都会泄露的,这年头每家都在攒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非要执着于指纹啊,现在不都可以人脸解锁了嘛。隐私泄露啥的就不用担心了,不管咋样都会泄露的,这年头 ...

主要是用习惯了指纹而且比人脸识别还是要快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习惯了指纹而且比人脸识别还是要快一点。

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的手机,我红米K60,冬天指纹也是不行,但是人脸的话基本就是秒开,有时候感觉比指纹还快。

网友F:
指纹失灵很多,干完活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的手机,我红米K60,冬天指纹也是不行,但是人脸的话基本就是秒开,有时候感觉比指纹 ...

品牌就不说了现在一般采用光学指纹的都是低端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上十个,总有能用的。

这办法虽然可行但是会拖慢解锁时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纹失灵很多,干完活后。

最好尽量戴手套干活不然的话手指脏了或者湿了都不好解锁。

网友:
拇指掉皮,指纹细节变了,无法解锁说明安全系数高嘛。

网友:
指纹没刷脸方便

网友:
苹果都解决不了的痛点就没解决办法的

网友:
多录上几个,总有能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人脸比指纹方便

网友:
习惯了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