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8脚LM317的1号引脚?

楼主(2024-01-27):
为了避免拍摄虚影,拍了两张,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就图片这个方向,左下角开始从左往右1-8

网友:
任何芯片,先找1号脚标识,1脚周围不是有坑,就是有点。要么就是1脚左侧的边有半圆形缺损,按照2楼的指示编号。

网友:
看丝印啊,凹槽向上,左边就是第一脚啊

网友:
lz发了几个帖子,没看清到底啥样子?

网友:
7楼帮侬标出来了。

楼主:
给大家报个喜讯,按照诸位提示的1号脚,我已经确定了LCD的偏置电压,来自排线的8通道
夏嘉侬

网友:
一般有个圆点的是1号脚

7楼所示

网友A: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你说的对,这也就是开源力量的来源

网友:
楼主应该是问1脚ADJ是哪个

网友:
稳压片317SO-8封装的确实少见,理一下线路,应该不难发现各引脚功能

网友:
只知道有三条腿的lm317

网友:
左下角第一个脚

网友:
圆点多明显啊

网友:
有坑的第一脚

网友:
一般有个圆点的是1号脚

网友:
第一次见8脚LM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