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Rigol DS3102电源板输出电压分析

楼主(2024-01-27):
Rigol示波器推出的3000系列填补国内数字示波器空白,解决了卡脖子老大难问题,可了不得了,Rigol疯狂打磨,生怕被复制,一发不可收拾,被业界公认打磨大师。所以,更不可能有电路图流出

这里我假设12pins的插座靠近示波器尾部为01,测得如下电压。请老法师看看电源部分哪些电压不正常

01: 0.24
02: 0
03: 0.01
04: 0.01
05: -0.04
06: 0.01
07: 8.21
08: 0.01
09: -8.18
10: -0
11: 4.93
12: 4.93

补充,液晶屏两只冷阴极灯管供电正常
主板,5伏1千赫兹测试信号正常

楼主:
明显能看到R14烧毁,如何判断阻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显能看到R14烧毁,如何判断阻值呢?

找出断点测两边阻值,加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断点测两边阻值,加起来就可以了。

侬好:能说的再具体点吗?阿拉认为侬不会是让我测这颗烧毁电阻的两端,因为烧毁可能都开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侬好:能说的再具体点吗?阿拉认为侬不会是让我测这颗烧毁电阻的两端,因为烧毁可能都开路了 ...

找电阻中间断点,从断点分别测两端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显能看到R14烧毁,如何判断阻值呢?

拆下来看看,说不定有一面没有烧焦能看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侬好:能说的再具体点吗?阿拉认为侬不会是让我测这颗烧毁电阻的两端,因为烧毁可能都开路了 ...

侬上海人?上海啥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侬上海人?上海啥地方?

宝山,常去水产路上沃尔玛购物,只是疫情期间沃尔玛也关掉了
莲花超市就算大的了,楼下有个星巴克,时常来坐一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宝山,常去水产路上沃尔玛购物,只是疫情期间沃尔玛也关掉了
莲花超市就算大的了,楼下有个星巴克,时常 ...

太远了,难得去那里,我在徐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远了,难得去那里,我在徐汇。

徐家汇是高档富人区,我多次去过,因为那里有家金士顿总代
还去瞻仰过徐光启墓。有个纪念公园。一位把几何翻译成中文的伟人
如果我没记错,色戒里那个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处街道
也在你们徐家汇,我经过过,总之,徐家汇好伟大
而宝山值得纪念的是淞沪会战主战场,地名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阻中间断点,从断点分别测两端的阻值。

侬是老法师,夏嘉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看看,说不定有一面没有烧焦能看清

非常感谢,你也是老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