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精明鼠死而后生

楼主(2024-01-27):
给朋友做根网线,压完水晶头顺便测一下,太久没用没电了,家里没备这种9V叠层电池,想着用稳压电源供电临时凑合用一下,然后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低端错误,接反了,电源跳了一下没反应了,打开后Q8明显击穿,丝印隐约看出是J1,N沟mos管。

先拆掉,反过来再测7805无输出,手里也没有贴片的7805,上个库存8650吧,虽说有点浪费,结果又犯低级错误了,上电就挂,查资料,脚序不一样,7805中间接地,8650中间是输入,又浪费一个。

歪着焊吧

上电,对线正常了,调到寻线模式,有声音,信号很弱,J1拆掉的原因,发射功率低了,手里有没有N沟mos管。没办法,从料板上拆了一个NPN的三极管试试。装上寻线,信号没问题。抬头看下电流,200多ma,这不对呀,一摸三极管,发热严重。这咋办呢?干脆不要管子了,直接找个10k电阻接上,上电测信号,莫有问题,电流不到20ma,就这样凑合用吧!

网友A:
一个电池的事,折腾了一大堆事,哈哈哈哈,还是签到攒几个9V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池的事,折腾了一大堆事,哈哈哈哈,还是签到攒几个9V倍量吧

可不是吗,这玩意儿平时用不到,真用的时候没有还不行,自从万用表不用九伏电池后,就没有背备过这玩意儿了。

网友:
低级错误人人都会犯的

网友B:
还是9V电池好,吃过5号,7号电池的亏,自己的一个用7号电池的钳表漏液把我的钳表都搞坏了,唉!!!

网友:
就是使用电流比较大,不然放三颗锂亚电池了

网友C:
小意思,我24伏电源接反炸了西门子226的plc加一块触摸屏,修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意思,我24伏电源接反炸了西门子226的plc加一块触摸屏,修了一天

采访一下,当时什么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9V电池好,吃过5号,7号电池的亏,自己的一个用7号电池的钳表漏液把我的钳表都搞坏了,唉!!! ...

用碱性电池了吧,碳性漏了也不会坏。

网友:
型号不同时先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