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爸妈的电热毯坏了,我怀疑是电源控制器故障

楼主(2024-01-27):
爸妈的电热毯坏了,我怀疑是电源控制器故障,因为我测了电热毯电阻有183欧姆,说明电热毯发热丝没有断路,控制器保险管测量也是通的,有没有可能是电容的故障?现在通电用功率测量只有0.43W。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
测那个可控硅和降压CBB电容有没有坏掉!

网友A:
阻容降压供电,那个CBB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吧,测一下容量还剩多少,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再测测调温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测测调温的电位!

请教这个用万用表怎么测?

网友C:
天哪,现在的电热毯都这么高级了!

我印象里的电热毯温控器还停留在波段开关按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用万用表怎么测?

你吓到我了!
测三脚之间的阻值并调节是否正常变化,一直不变或无穷大,就换它 实在不行,调温控制淘个全换掉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改成简单的电路,就和6楼的那样,一个开关,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供电,那个CBB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吧,测一下容量还剩多少,换一个试试 ...

换了CBB电容564J 400V,工作功率从0.63W,变成了1.3W,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哪,现在的电热毯都这么高级了!

我印象里的电热毯温控器还停留在波段开关按时候

这个很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CBB电容564J 400V,工作功率从0.63W,变成了1.3W,还是有问题

板子上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测一遍吧,包括开关,可调电位器,电容电阻,二极管啥的都测一下,直接在板子上测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测一遍吧,包括开关,可调电位器,电容电阻,二极管啥的都测一下,直接在板子上 ...

请问可调定位器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调定位器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怎么测?

电阻档,电位器三个脚随便找任意两个脚用表笔搭上去,然后转动旋钮看阻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换两个脚再测,注意万用表的档位,可以先用大点的比如10K,不行就换1K

网友:
测量一下红色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电位器三个脚随便找任意两个脚用表笔搭上去,然后转动旋钮看阻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换两 ...

谢谢您,我明天早上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向您,我明天早上来试试

一般中间那个脚是可变的,测左右两个脚之间的阻值是固定值并且是电位器的最大阻值,测中间脚对左边或右边的脚的阻值并转动电位器可以得到从最小到最大阻值之间的可变阻值

网友:
测一下集成块电源脚电压

网友:
直接换普通带二极管的调温开关。

网友:
这个电热毯的温控好复杂,居然不用胶封
我那个彩虹的坏了,打开一看全是胶封,弄也弄不开,就扔了,反正有暖气了也不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