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里面的步进电机是如何实现精确定位的?

楼主(2024-01-27):
看了坛友驱动步进电机的帖子,了解到步进电机的原理是在不同的时段给里面的几个绕组供电,比如先给A绕组供电,转子会被吸到A位置,然后给B绕组供电,转子又被吸到B位置,这样一步就转了90度,从这可以看出步进电机每一步转多少都是固定的值,不可能无限小,但是3D打印等设备里面的步进电机却可以实现任意点的精确定位,想定位到哪里就定位到哪里,但是单纯靠电机每一步转一个固定值不可能实现精确定位,那么它们的精确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你这是示意图,转子1对极。实际步进电机转子极对数有几百极,就是换向几百次才能转1圈,这还不包括驱动的细分。

网友:
步进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你可以根据精度要求选择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