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平衡秒针法修复石英钟

楼主(2024-01-27):
周末回乡下老家,看见室外桌子上放着一个石英钟,感觉它可能坏了,要被扔了。
就找来电池测试下,发现水平放置可以正常走时,垂直放置秒针走到6点之后就抖啊抖的走不动,这个钟据说买来30多年了,拆下秒针走时正常,那就用平衡秒针法吧。
把秒针拆下来,一点一点剪短,直至平衡,如图:

剪下不少:

观察了几十分钟,正常!

楼主:
长秒针好看,我做的是减法,剪短秒针,也可以增加秒针尾部的重量,不过不如做减法简单。秒针平衡后应该也省电。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即修复了,还省电。

网友A:
电池簧片与电路板接触不好了,修过好多这个问题的。
极少数情况是转子磁铁磁性变弱了。

网友:
笨办法有点用,但装一粒电量足够的新电池也许有效。

网友: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跑不动说明阻力大,或者动能不足,先拆开给齿轮加缝纫机油试试

网友:
拆掉秒针更省电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尾部底部糊一坨胶水然后再慢慢锉掉可能能保持长针?

网友:
不如直接把秒针个罢了!

网友:
不执著的话把秒针拆了吧。

网友:
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虽然解决了走时正常,总是不好看。我觉得是气温低,电池放电出不来,换新电池。放在室内气温高的地方用。

网友:
这个省电呀!

网友:
寿命不久矣

换一个机芯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簧片与电路板接触不好了,修过好多这个问题的。
极少数情况是转子磁铁磁性变弱了。 ...

是接触电阻大导致不能输出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接触电阻大导致不能输出大电流吗

是的,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阻。
这种几十年前的表很多都是这个毛病。修好了都很准,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估计是受过震动导致齿轮轻微卡滞,拍击大法伺候一下就行。
我已经拍好了两块这种机芯了。一块是换电池的时候手滑掉桌子上,另一块是换表针用力大了一点,都是看着能走,到特定位置或者特定角度就会卡住,等秒针抖啊抖啊突然过去这个点就又能正常走一圈。我都是装上电池让它走着,手掌稍用力拍机芯背面几下,让里面的齿轮受震动自行微调一下位置就行了。

网友:
秒针说为什么只针对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秒针好看,我做的是减法,剪短秒针,也可以增加秒针尾部的重量,不过不如做减法简单。秒针平衡后应该也省 ...

其实真不一定是秒针的事情,个人怀疑是你拆装秒针的过程导致机芯内部齿轮轻微移位解除了卡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