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拔插件如何搞下来

楼主(2024-01-27):
上面有焊锡,用电加热吸焊器一个个单独吸焊锡也不容易把焊锡搞干净,用电烙铁堆焊,估计也容易把焊盘搞坏了,难道还要单独买个热风枪?!

网友A:
田兄对women有一套!但如题所示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住你的呢?

网友B:
粗铜丝堆锡,烙铁功率大点,单面板取这个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兄对women有一套!但如题所示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住你的呢?

哈哈,对付深闺怨妇还能有点心得,这个拆焊锡脚是个新手,还得兄弟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铜丝堆锡,烙铁功率大点,单面板取这个太简单了。

那估计是我那个内热式电烙铁功率不够大,拆这个很费劲,我用电热式吸焊器,用了也不怎么吸得干净

网友:
不锈钢针筒试试

网友:
化锡后垂直方向用力敲

网友:
烙铁加手动吸锡器足以

网友:
先吸锡,锡量少了,再用烙铁相对容易了

话说,这个电子镇流器的质量肯定很好的了

网友:
其实没这么麻烦,一把铬铁就搞定,一手拿信插座,焊那个脚,插座就往反方向搬,一个个脚焊

也可以在插座下,塞根牙签,让插座有张力,焊引脚时,插座就会往外拔,牙签松了,就往里塞,以此类推

只是没什么效力,但可行

网友:
斜口钳暴力剩单独引脚就好弄了

网友:
用空心钢针

网友:
吸锡器,一个一个吸,单面板最容易搞的

网友:
电烙铁烫下来!

网友:
不用找工具,直接堆锡拿下

网友:
这么简单的元件.如果弄不下来肯定是工具不行

网友:
吸枪啊,再用刀片,铬铁

网友:
一把烙铁化锡,一个一字起子掰直引脚,后面就是来回化锡直接拔

楼主:
好的,听各位的建议,明后天有空我再试试,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用电烙铁把歪着的引脚扶正,用2.5平或更粗的单股铜线连接所有引脚,每个引脚都加焊锡和铜线连接,多加点焊锡,最后循环加热焊锡,等所有焊锡都融化了,插座一下就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