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手修复atx开关电源

楼主(2024-01-27):
哥们手欠,把atx的230改成了110,并且上电了,压敏电阻炸了,手头没有压敏电阻,直接把两个爆裂的压敏电阻拆了,保险也坏了,没有保险,用的车载30安的,原来是16 安的,现成功点亮了,12伏输出11.88左右

网友A:
谁家ATX电源用16A保险,楼主看错了吧??? 5A一大关   220*16=3520W 你家用3KW电源?

网友B:
16a的保险?那不得20a才烧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ATX电源用16A保险,楼主看错了吧??? 5A一大关   220*16=3520W 你家用3KW电源? ...

可能是看错了,原来的找不到了,上面有个16 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a的保险?那不得20a才烧断啊

选错了电压,哥们把230弄到115,烧了整流桥前面的压敏电阻,然后就是主进线保险

网友C:
平时没有保险丝的情况下,就学习那种电路板上印刷的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没有保险丝的情况下,就学习那种电路板上印刷的细线

哦哦,谢谢大哥

网友(2024-06-25):
楼主真牛B,你怎么搞电源都烧炸了保险都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