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集成吊顶灯

楼主(2024-01-27):
厨房里面的集成吊顶灯最近打开就闪烁,亮度不足,决定拆开看看,用一个吸盘把灯周围的吊顶拆开,

拆一堆螺钉,

测量这个10微法的电容坏了,

这是找到的一个旧电容,容量也不足,

换上33微法的电容以后正常亮了一个小时左右,亮的时候灯珠输入电压是106.5V,不知道是否正常。
现在这个灯是快速闪烁,测量灯珠的输入电压在几分钟内从52V慢慢的升到105V,不到1分钟又降低到87V,过一分钟又升到105V,电压低于105V就会闪烁。
测量33微法的电容没有变化,测量其它两个电解电容也正常,还有可能是什么原件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灯珠容易坏……

网友:
很简单的做工,灯珠+驱动结构,透光镜可以让光线更加柔和

网友:
换个驱动电源

网友:
一般就是对上功率,,整体换

网友A:
灯珠可以在线短路测试,用万用表10A档短,到哪个灯珠不闪了就是了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都建议把铝板割一个圆,卡一个18-20W天花板等

网友:
400V33uF 体积这么小

网友:
电珠挨个测一遍,坏了的换掉!

网友:
把驱动换了吧

网友:
先单独测量3条灯带.确定灯带没有问题再测驱动板

网友:
不错又剩下买新灯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可以在线短路测试,用万用表10A档短,到哪个灯珠不闪了就是了

灯珠背板固定在壳子上面了,只能破拆下来才能测试。

网友:
220V交流进线加一个Y电容,在电容并联一个150K以上放电,电阻就可以解决。就是加了一个派型滤波电路。

网友:
以前也是先换了一个大的400V电解电容,还是不能解决问题,220V交流进加了滤波电路完美解决,也可以一起换次级250V电解电容,容量可以换大一点的

网友:
灯珠有老化的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可以在线短路测试,用万用表10A档短,到哪个灯珠不闪了就是了

发现可以把灯条上面的油漆刮开一小块再短接,最后断开一串就不闪了,这一串里面有几个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可以把灯条上面的油漆刮开一小块再短接,最后断开一串就不闪了,这一串里面有几个不正常。 ...

再接再厉,找到罪魁祸首,一般只有一两个灯珠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找到罪魁祸首,一般只有一两个灯珠坏

戴上丁腈手套拿镊子挨个短路就知道哪个坏了,噢,戴个墨镜呀,很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