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楼顶轮廓照明俩灯管,原来PCB能做一米那么 长啊

楼主(2024-01-27):
去楼顶晒被子,发现角落里扔了俩换下来的坏灯管,看到里面有电子元器件就拿下来拆了。
管子一米那么长:

暴力嘎断:

这PCB应该是1.0mm厚的,长度1米,这么长?

唉,没什么肉啊

一个UCS1909B芯片:

红绿蓝三种颜色的灯珠,压降1.75V的红色LED:

压降2.3V的绿色灯珠:

压降2.6V的蓝色灯珠:

拿下来的时候管子里面还有水,元件的腿都锈得不行,
没啥肉,失望……

网友:
草帽灯珠,已经淘汰了,现在都是贴片灯珠了,拍照片回到垃圾桶里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早的LED日光灯!

网友:
早期的亮化灯就这样

网友:
好多草帽灯

网友:
这样的灯管淘汰了吧

网友:
这个确实淘汰了

网友:
你可以想要多长就多长。

网友:
早期的草帽灯珠

网友:
但是这种好还灯珠

网友:
T8的1.2米led灯管PCB得1.1米往上,现在的柔性PCB做个几十米轻轻松松。

网友:
草帽灯珠好换

网友:
弄个软灯条就可以用了。

网友:
草帽灯珠还是有点用的,挑几个好的留着吧

网友:
捡到过这样的灯管,单色的,没芯片。

网友A:
这么长的灯管没啥可拆的

网友:
以前做过PCB行业,最长的是钢琴PCB,168cm。后来渐渐的改成两段中间用排线连接的了,不然良率低成本高

网友:
估计是外壳破裂漏水换下来的

网友:
那就拆灯珠,正好有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灯管没啥可拆的

S 是嘞,没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