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平板电池

楼主(2024-01-27):
富士通平板很久没用了,今天发现开机无法识别电池了(前几天加热法激活的电池是平板底座的电池,不是平板本身的电池),拆下电池发现是3串的聚合物,其中两块还有3.6v多,一块有3.2v多。电池无输出,直接充电无电流。

这是电池芯片锁死了吗?不像电量过低被锁。芯片是BQ8050。

网友:
平板跟着笔记本学 锁电池?

网友:
这太小众了

楼主:
Q704,windows平板,i3处理器。平板有电池,键盘底座也有电池。

网友:
这是国内的新技术,技术上不搞创新,专门搞坑人的创新

网友:
这个电压不像是保护锁死,应该是保护板损坏了

网友:
电池行业通用做法,只能外接强制充电试下,要不解锁,要不买未锁的 电池

网友:
给每个电池充到4V左右,然后装机再用常规充电器充一下电

网友:
WINDOS平板很少做电池锁死功能的,可能保护板坏了,你把电池冲到平衡,断电在插上试试

网友:
单体电池充满电,再按回去!

网友:
小米剃须刀都锁电池,这算啥

网友:
单节分别充满试试

网友:
应该,可能是锁了,总之是保护了,那个3.2伏的电芯,可能存在过放电,或者漏电大,3个电芯压差过大,于是保护。尝试把3.2伏的充一会儿,到3.6伏了,再充电看能否充进去,打开aid64查看电池充电有没有电流即可确定是否锁了

楼主:
单节充电后还是无法识别电池,估计保护板坏了。
今天拆开底座,发现底座电池和平板电池一模一样,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
可以单独将每个电池充到4.2,再试试。。

网友:
平板电脑电池一直放着会饿死吗

网友:
对电芯单独充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