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因热插拔损坏的标王“狂鲨阻击 G8600-M”PS2接口鼠标

楼主(2024-01-27):
鼠标名称及型号:WFRST标王,狂鲨阻击G8600-M。
故障:PS2接口鼠标热插拔损坏。
这个鼠标虽然买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开封使用,后来老电脑的鼠标不好用了,就把它翻出来了。没用几次,在一次不经意间热插拔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以前一直用的是USB鼠标,没太注意这种PS2接口的,看来这种接口确实不能热插拔。
鼠标的手感非常好,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握着比那些小鼠标舒服多了。点击清脆有力,滚轮有顿挫感,灵敏度也很好,只办公不玩游戏的话绝对够用。

鼠标上盖安装有配重块

可以看到内部很新,没有灰尘。因为没用几次就被搞坏了

微动开关用的是HUANO华诺品牌,黑科绿点,寿命500万次。

芯片是SPCP168A

这种芯片引脚排列和USB接口的通用吗,能不能更换,然后把鼠标线也换成USB线。因为这个鼠标的手感非常好,就这样扔了太可惜了。

网友:
现在usb1.1 的1khz的上报率很多人都嫌不够了,, 用usb2.0 hs的 8Khz 的上报率,

网友:
还是圆孔的鼠标

网友:
PS口不是你想插就插得,大概率主板口坏了

网友:
PS2不支持热拔插,但拔插后损坏的少见。

网友A:
个人怀疑主板ps口挂了,保险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怀疑主板ps口挂了,保险断了

主板没问题,鼠标坏了

网友:
玩电脑的家里一大堆,坏了就扔。

网友:
ps/2接口不支持热插拔,但也不至于热插拔就损坏,一般都是重启电脑就识别了。

网友:
PS2热插拔坏得不多啊。

网友:
SPCP168A这个主芯片应该是10年以后才有的,肯定不会是古董,大概率是专门做成PS2口的。

网友:
SPCP168A默认USB接口的,PS2头剪掉换成USB头就行,注意测好线序不要只看颜色,PS2口的鼠标有可能不是标准线序。
另外这个引擎支持6键,如果闲得无聊可以自己补上微动玩玩

网友:
PS2热插拔确实存在损坏的概率。

网友:
PS2接口鼠标也该换了

网友:
你可以买一块罗技G403主板,够小应该能塞进去,移花接木飞线几个按键即可。
如果你不会飞线,那么劝你及时收手买新的更省钱省事。

网友:
芯片支持就可以,最好换个鼠标,二手剪线的也很好用

网友B:
圆口鼠标比较稀缺,好像有转换接口插USB口

网友:
打胶线,板子这么多空位,妥妥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口鼠标比较稀缺,好像有转换接口插USB口

早年USB光电鼠都有送的配件,可惜键盘用不了